大家看看这个可不可以做涡喷

楼主(2006-04-04):
再两个入口装上燃烧室是不是就成了涡喷

网友A:
这可是新的增压器!!!
多少米? 性能怎样??

楼主:
最高温度是 850 最高转速120000

网友B:
有人已经做成功了,没有问题的,可以做的,
但是用它改的涡喷好象不可以用在飞机上,太重了!!

网友C:
好东西啊,可以的,放卡叮车上那个叫爽!!!!!!!!!!

网友D:
这个应该是 车用的增压器吧?

网友E:
是车用的 好像是解放6110AKZ上的 增压器 哈哈~~~~

网友F(2006-08-01):
有点太大了,用摩托车用的就好了。

网友G:
朋友! 你比我狠!!! 居然用新的做有钱哦!
弄个2手的玩玩就OK了
玩这个很烧RM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