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直飞这么便宜,才165元呢?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
为什么这种直飞这么便宜,才165元呢?能不能给介绍一下。

楼主(2006-04-04):
如上面题目,高手能否给介绍一下呢。
下面图片的直飞就是 165元,淘宝上报价的。
图片地址是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c7a02.jhtml?p=1-14

网友A:
两通道的直升机,不能旋停

楼主:
只有这一个区别么?
因为价格差的太悬殊了。
4通道的都在700元以上啊,
还有上千的6通道,它比4通道的又多了什么呢?

网友A:
200多的这种只是玩具而已,不能和更贵的模型相比了。

网友B:
玩具而已~~
~~~~~~~~~~~

网友C:
玩这种还不如买个竹蜻蜓用手搓着玩

网友D:
原来是升降机啊!

网友E:
是玩具,不是航模。。。。。

网友F:
玩具而已,根本不能与航模一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