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p1t-1的问题

楼主(2006-04-04):
弹射模型
滑翔机
的尾翼如何保证不变形?

楼主:
弹射模型滑翔机
弹射模型滑翔机还有其他一些模型当用到1mm的木片时,要保证其不变形除了刷透布油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加碳纤条不知道可以吗?!

楼主:
还有别的办法吗
还有别的办法吗?麻烦问一下怎么加?

网友A:
别的没想出来!
找0。3毫米的片状碳纤条镶嵌在平尾内部不知道是否可行!?
就和机翼的梁那样加上一条?
对这个没研究,只是提一下自己的想法!

网友B:
教你一招!
用轻木!1毫米的!作完后把稀释的树脂胶(稀释到透布油一样)涂到上面.上下附上一张薄膜,用平板重压干燥后取膜打磨使用!应该不会变形了!重量也不会增加多少!

楼主:
谢了
取膜打磨使用,是取下膜,打磨使用.对吗?

网友C(2006-05-07):
问一下, 透布油 哪里有买啊??

楼主:
透布油
山东购买硝基棉,自己从当地买硝基稀释剂.(透布油干料)航空模型杂志上有具体地址,明天发给你.

网友D(2006-06-16):
好象不用吧,这么小的机子,一般不会变形的,多做了很多架了,飞的都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