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关于正确调整GRYO的中立点

楼主(2006-04-04):
最近看了不少模友关于401在倒飞后退航线时或正飞时出现锁不了尾,又或者是401搭配了数码舵机后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这里做一个关于调整中立点的详细解释.以便直机爱好者能够充分发挥锁尾式陀螺的作用,在以后的3D飞行中能够操控自如,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拍砖.(针对FUTABA的GRYO)
1.装好GRYO后在锁尾状态下打开遥控(JR另议),切换到不锁尾状态.因为只有在不锁的状态下尾舵机才能回中.
2.在不锁的状态下,拆下舵机摇臂.将它调整到和尾连杆垂直(尽量90度).装好陀螺.
3.在不锁的状态下起飞,这时你会发现飞机的头会向一边偏移,这使调整尾舵机连杆的长度,将它的长度调整到用不锁尾起飞飞机不会向任何一边偏移动.这时将飞机降落,把感度切换开关在1秒内连续的切换2次以上,最后停留在锁尾之感度上(601陀螺的放大器上会出现*******的字样,说明你的GRYO已经记录下了中立点位置).
4.调整好之后,关掉接受和发射电源,重新启动.
以上就是正确的中立点调整的方法.在确定了正确的中立点后,飞机的左右转动速度大致上是一样的.在做熄火降落等大浆在突然之间失去动力来源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锁尾的效果.压电式陀螺不需要设置任何的混控,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是拿450来飞3D而不是飞F3C,具体我就不再解释了.如果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你的401上面的灯在飞行时(可以认为是简单的悬停)闪动.那么说明中立点出现了偏移需要重新调整.以上是小弟在长期的飞行中的一点小小经验.如有不对的请大家及时指正为盼.

网友A:
你好,我的50SE已经装好了.因为以前未用过401,所以也不知怎样设.
你能帮我说得更细节一点的吗?JR10X新买的.9X也可以(还在使用中)

网友B:
根本不需要如此麻烦,如果懒,中立点就设尾舵供角为0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要求高,调一下中立点会更好一点,如楼主所说能好一点,也不是最好的,因为3D模式下和悬停模式下的悬翼转速根本就不一样,中立点也不同,所以据我所知很多高手都会边飞边微调!楼主所说的纯粹就是教科书上的描述,实际上根本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50SE已经装好了.因为以前未用过401,所以也不知怎样设.
你能帮我说得更细节一点的吗?JR10X新买的.9X也可以(还在使用中)

你好!9X里的感度不代表401的真正感度,控里的感度要到实际的飞行中去调整,401的延时关掉(用树码舵机时),行程量调到最大,其他的按照我说的去调整就可以啦.其实JR的控最好还是用JR的陀螺,实际上JR的陀螺在调整方面也没有FUTABA的麻烦.而且舵机的速度更快,典型的8700G的舵机有0.07秒 3.5KG.我用来飞90SE效果一流可以和601媲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如此麻烦,如果懒,中立点就设尾舵供角为0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要求高,调一下中立点会更好一点,如楼主所说能好一点,也不是最好的,因为3D模式下和悬停模式下的悬翼转速根本就不一样,中立点也不同 ...

边飞边微调???我无语!!!

网友:
高手在哪呀???都出来呀:) 哈哈哈

网友:
完全有必要...
闪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需要如此麻烦,如果懒,中立点就设尾舵供角为0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要求高,调一下中立点会更好一点,如楼主所说能好一点,也不是最好的,因为3D模式下和悬停模式下的悬翼转速根本就不一样,中立点也不同 ...

感觉您说的是"最理想化""最高质量"的调整方式 需要高超的技艺 不是我们这种爱好者能掌握的  所以我认为您说的调整方式在这里不适用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浩然"的这种调整方式 得到了非常好的锁定效果 完全可以适用于3D或者F3C的飞行

浩然把DELAY那个功能具体解释一下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9X里的感度不代表401的真正感度,控里的感度要到实际的飞行中去调整,401的延时关掉(用树码舵机时),行程量调到最大,其他的按照我说的去调整就可以啦.其实JR的控最好还是用JR的陀螺,实际上JR的陀螺在调整方 ...

401和601使用的芯片是一样的,而且Futaba公司是先推出501,然后是502,601最后推出401的,而401的传感器和601是一样的,只是401简化了601的其他功能,把体积做小了,而飞行的锁尾效果,401和601是一样滴。。。

楼主:
对,完全赞成你的说法.就401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陀螺.用来飞任何级别的机型都是足够的.其实小日本很回做生意.我记得401刚出的时候是用9253是1KG的,后来我看了本小日本的模型杂志他们自己介绍说即使是90级别的直机,尾巴用1KG也是足够的.但为了利润出个9254 2KG,又贵一点.NND

网友D: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JR460T的陀螺怎么调,谢谢

em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21:

建议换掉 我用过 每次都调整 jr遥控器好 陀螺仪却不好弄 不如f的人性话

网友E:
浩然好久不见,。。。。。。。。。呵呵我是难。。。。。。。。。。人!!!
我的50油门大概拉到没一半的时候,飞机的就往逆时针方向转(就是往左转)。我在想是不是拉杆长度没调好,还是发射机上的螺距没调(我的是ff6)油门拉到一半飞机还是起不来,就是往左转,401开锁尾也没用????我在想锁尾么应该锁的住呀??怎么还是往左转。。。。。。。。郁闷你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浩然好久不见,。。。。。。。。。呵呵我是难。。。。。。。。。。人!!!
我的50油门大概拉到没一半的时候,飞机的就往逆时针方向转(就是往左转)。我在想是不是拉杆长度没调好,还是发射机上的螺距没调(我 ...

哈哈,是难人啊!你的情况是这样:
1.你的飞机如果是在地上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机头左转就有可以是陀螺上的正反向没有选择对,在REV...SER上调整正反向.
2.我想你应该是在锁尾下飞的吧,在不锁的时候起飞中立点不正确的情况下,机头也会偏.
3.你的50在油门中点的时候在NOMAL下,悬停点的螺距可以选择4.5度.这样可以提高转速,加强飞机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21:

你好!JR系列的GRYO调整和FUTABA的有所不同,不过大致上原则是一样.具体是这样:
1.开机后切到一般模式,调整舵机摇臂和连杆使之尽量达到90度.
2.一般JR的GRYO有个特性,就是舵机的速度快灵敏度高,所以在切换到锁尾模式时舵机摇臂会向一个方向偏传.这个时候要注意,如果是用9XJR的控在菜单SUB TRIM里调整,一直调到舵机摇臂不会向任何一边偏传.也就是在锁尾的状态下和不锁的状态下摇臂的位置是基本能够重合.
3.完成上述调整后,下面的步骤就按401的去调整就可以啦.但要注意在调好连杆的长度后,JR的GRYO不需要把感度开关在一秒内连续拨动2次以上.而是直接打到锁定状态下就可以啦.然后重启.
忘记说了,JR的460T一样是个经典的GRYO,调好了效果也是一流.很多人说JR的东西不好,其实是没有掌握到调整的方法.调整好的JR的GRYO在做倒飞航线 倒洗碗 自旋翻等需要尾部承受大的负荷的时候个人的感觉会比FUTABA的好点,哈哈,只是个人观点.

网友:
浩然兄你的450服役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是难人啊!你的情况是这样:
1.你的飞机如果是在地上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机头左转就有可以是陀螺上的正反向没有选择对,在REV...SER上调整正反向.
2.我想你应该是在锁尾下飞的吧,在不锁的时候起飞中立点不 ...

第1点,我试过不管正反方向,飞机就是左转
第2点,我在不锁尾的情况下飞的,飞机就左转。然后改为锁尾,郁闷还是左转。
第3点,是不是在发射机上调的,我的飞机上的螺距设置在第3格,但发射机我没怎么设置!!!!!呵呵,好久没上qq了,最近在装修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您说的是"最理想化""最高质量"的调整方式 需要高超的技艺 不是我们这种爱好者能掌握的  所以我认为您说的调整方式在这里不适用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浩然"的这种调整 ...

连DELAY都不知道什么回事,确实不需要讨论太多,我从来都坚持一个观点,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你怎么调得好就怎么调吧,没什么可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JR系列的GRYO调整和FUTABA的有所不同,不过大致上原则是一样.具体是这样:
1.开机后切到一般模式,调整舵机摇臂和连杆使之尽量达到90度.
2.一般JR的GRYO有个特性,就是舵机的速度快灵敏度高,所以在切换到锁尾 ...

问题是我用的是FF9,我知道401怎么调,但是460T和FF9就不知道了,麻烦您能在详细的说说,
还有为什么我不觉的460T很好,它不管是在油机上和9253用,还是在450上和普通舵机用,都会往一便跑,就是机头往右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浩然好久不见,。。。。。。。。。呵呵我是难。。。。。。。。。。人!!!
我的50油门大概拉到没一半的时候,飞机的就往逆时针方向转(就是往左转)。我在想是不是拉杆长度没调好,还是发射机上的螺距没调(我 ...

这个问题应该是感度调得过低,调高一些就行了,从前遇到一个有同样现象的朋友……

网友:
401的锁尾与不锁尾如何切换啊?

浩然,想按照你的方法调整,就是不知道如何切换401的锁尾功能与不锁尾功能。
还有delay有什么功能?

网友(2006-07-07):
这个帖子不错,继续顶上去来讨论。

网友:
希望楼主不是忘记关了,油门 尾舵的混控~

网友F:
我都是直接切鎖頭糢式,然后開機等3秒,然后關機套上搖臂,然后移動躲鷄位置到尾巴0度,上緊螺絲OVER

网友(2007-03-16):
我用的是0704A,在非锁尾模式下,调好舵机中立点后,也是来回拨开关,让它记住中立点吗?
在非锁尾模式下调整中立点时,感度设置多少?

飞机通电,陀螺初始化完成后,不起飞,原地切换锁尾和非锁尾模式,发现舵机会有动作,正常吗?

控是6exhp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

LZ的方法的确有些麻烦,但也的确是个追求,我们玩模型,就是在不断的追求高质量,超能力。
所以,我支持!并打算回去搞一下看看区别 :)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直接切鎖頭糢式,然后開機等3秒,然后關機套上搖臂,然后移動躲鷄位置到尾巴0度,上緊螺絲OVER

 我也是这样弄的咯,

不过楼主说的确实挺专业的,有时间也按照楼主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2007-05-06):
引用 网友E:

第1点,我试过不管正反方向,飞机就是左转
第2点,我在不锁尾的情况下飞的,飞机就左转。然后改为锁尾,郁闷还是左转。
第3点,是不是在发射机上调的,我的飞机上的螺距设置在第3格,但发射机我没怎么设 ...

第1点,我试过不管正反方向,飞机就是左转
第2点,我在不锁尾的情况下飞的,飞机就左转。然后改为锁尾,郁闷还是左转。....

我现在也是这种情况, 不打尾舵悬停, 机头大概以15度/分钟的速度朝左偏...

网友:
靠,401也不好玩啦

网友:
楼主,能否细说一SUB TRIM项的详细作用,总有点搞不明白,说明又看不懂

楼主:
能说的再具体一点吗?使用上的

网友:
感觉lz的调法没错,当然切到3d的时候转速高一点,中立也会偏掉,不过也可以按这方法把3d时的中立点找准(我一般没这样做因为太麻烦,我是直接在扭力的反方向加一点微调),如果直接把尾桨搞成0度就ok这样的调法是强制性锁尾,虽然也能锁住,但是不是好方法,在某些情况下会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是半会说不清,反正我这样调了以后一些乱七八糟的有关锁尾的问题就没了,

网友:
油门和尾舵的混控!!!!!!!!!你试试推油门,看看尾舵机动不动,如果动的话就是混控没有关,混控不关就会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