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用過FF9CHP請用過FF9CHP...进來幫幫小弟..是关于充电 ...
請用過FF9CHP請用過FF9CHP...进來幫幫小弟..是关于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6-04-04):
你们好,我刚刚买了FF9CHP,但是说明书全部是英文,看不懂怎样是正确充电.....请哪位大大可以说给我听...
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A:
新品或舊控
新品請先作一至二次充放電,控的邊上有個孔(記得把後蓋打開把電池組的插頭插上,注意卡槽方向),把充電器的圓頭插入即開始充電,一般FF9chp控的電池為700mha所以6~8小時即可充足
舊控請把電池放電後再開始一般的充電程序
吉米

网友B(2006-05-29):
楼上的,那个贴子早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