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博星1:10大脚上14.4V电~~~~~有点问题请教 速度OK

楼主(2006-04-04):
请教高手 推荐下这个 电调 配什么马达好  我已经烧的个马达的朋友那里买的  说可以接14.4的但接上去 跑的20多分钟烧了
起先没设置好   一直把后退当前进在用   因为这个电调和一般的是相反接的  起初不知道    在加上个人操作 原因  马达烧的
冒烟的   今天用的和烧掉那个一样的 马达   里面  火花很大  有时转子上一圈都是火  怕怕不赶  玩太长时间  怕烧  还有  有时按前进
马达会钝下的怎么回事   有"咳"一声在继续按下去就好的    速度暴力  我都控制不好的  不敢乱打方向  怕滚
我估计  马达不是很好   电调刚买的  应该没问题的
那位电车高手 推荐下   配什么马达的好

电调参数:
E-TOP FR3.2/B双向电子调速器参数:
体积:48mm x 33mm x 16.8mm 总高度:23.5mm
封装:普通封装
重量:62.5g(包连接线、连接头)
连续电流:前150A、后75A。
瞬间峰值电流:800A
内阻:3.3毫欧-即0.0033欧
电池电压:6~12节,7.2v~14.4v
BEC: 6V 3A
压降:0.115V (20A)

楼主:
怎么都  没人指教下的  还是不愿意出手哈

网友:
电调没问题。电容接在电源输入两端,14.4V一般的540马达是受不住的,难怪会烧,把电压降下来。

网友:
换个12V的电机就OK了

网友:
14.4V  恐怖了吧!

网友:
的确恐怖>>>>>>>>>>>>>>>

网友:
估计是马达受不了这个电压

PS:问一下楼主,电调好用吗?线性如何?

楼主:
电调 不错     新手  不懂什么叫线性?多多指教哈

网友:
这个的设计电压是16.8V,他用的电压肯定耐得住。 同样的电机,我用在下面图片中的车中,双马达,16V。 30分钟暴力测试中,温度最多40度。 换到海博星中,会出现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从传动比来寻找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 不错     新手  不懂什么叫线性?多多指教哈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油门控制跟速度成比例,流畅!

网友:
电调我不懂,但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电调上标的“瞬间峰值电流:800A”是什么意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呢?就是短路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电流把?

网友:
我买的550电机能上15V,未测过15V下的转速,7.2V下是>8000rpm。
先介绍一下这电机,以后开专门贴子介绍其它电机。
按磁体磁力分为: 超强磁(钕铁硼)、高强磁、强磁、次强磁、普通磁
   550电机A
      该电机是买到的最超值的电机了, 20元/只, 属于高强磁电机, 铁盖, 用料厚实, 磁钢用环氧树脂粘住, 带一粒滚珠轴承, 转子带风叶, 转子动平衡处理, 可惜的是绕线圈数较多, 用0.6mm的线绕了35圈,所以在7.2V下实测转速为 >8000rpm。
      该电机拆过几只重新绕线, 用0.83mm的线绕了15圈, 在7.2V下实测转速为 >16000rpm; 用0.8mm的线绕了18圈, 在7.2V下实测转速为 >14000rpm; 用0.7mm的线绕了21圈, 在7.2V下实测转速为 >12000rpm。
      评价: 最超值的电机, 改装潜力大, 但换不了磁钢。改绕18圈、21圈的电机在海博星1:10电大脚上表现不错, 不比原配560电机差。可惜厂家不再生产该种电机了。

楼主:
哈哈  不错啊 我的  朋友那里买的  说能上16000的哈

网友:
都是些玩疯了的家伙!

网友:
前两天在旧货市场淘到了几个是进口的转子带风叶12v的一个才10元

网友:
楼上的电机与我买到的另一种550电机好相似
   550电机B
      该电机是买到的不值的电机了, 20元/只, 属于高强磁电机, 铁盖, 用料稍薄, 磁钢用环氧树脂粘住, 使用铜滑动轴承, 转子不带风叶, 转子无平衡处理, 绕线圈数较多, 估计用0.6mm的线绕了20多圈, 在7.2V下实测转速为 >11000rpm。
      评价: 不值的电机, 无改装潜力。厂家生产该种电机替换了550电机A, 偷工减料。

网友(2006-05-28):
新手请教:

HBX 1:10 想背个12V的小电瓶不只原配的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
时间不长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