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21和8301

楼主(2006-04-05):
这两个舵机参数如何?
是否都为数码舵机?
8301只有0.19s,比起9252的0.14秒可是慢了很多,50飞3d够不够用啊?

网友:
10X啊!厉害哦!快点拿来让偶们摸摸

楼主:
大姑娘可以给你摸的?我自己还没有蹂躏过呢。

网友A:
10X和50V2不知道是不是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X和50V2不知道是不是绝配?

好像飞机不够好啊。

网友A:
也弄个J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弄个JR的???

90se够了。

网友:
10X卖掉了?????

网友:
XDD
我也有10x +10s

楼主:
DGG
你是一个JR的忠实用户

网友:
DS8301        直升机竞赛用/数位式        0.19sec/60°(4.8V)        6.5kg.cm(4.8V)        34.5×19.0×39.0        49.0g
DS8321        直升机、飞机竞赛用/铝齿/数位式        0.21sec/60°(4.8V)        9.0kg.cm(4.8V)        34.5×19.0×39.0        45.0g

楼主:
谢谢sora的帮忙。

网友:
0.05秒根本就没有区别,飞飞就知道了。只是一个数据的比较,60度慢 0.05,你觉得你能飞出来吗???又不是慢5秒

楼主:
对啊,何必用十倍的钱,提升1分的性能。

网友:
不用十倍的钱啊!8301:550    8321:600

楼主:
好啊。看样子8321飞90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90se够了。

雷虎系列的好象都是尾桨轴传动?

楼主:
x-cell好像也是轴传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