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选用场效管的小经验

楼主(2006-04-05):
玩了几十年的电子电路,想不到今次老马失蹄!最近玩起自动钻和自动铣来,机械部份完工了、单片机也调试好了,开机一试,x,y,z三轴老走不顺,哼哼地很吃力。查了半天,才发现场效管的驱动电压不够。
    单片机电压设计电压一般为5V,驱动输出应低于5V。本人用12只耐压1400V的场效应管去驱动三只步进马达。殊不知管子的耐压越高,驱动电压越要高。单片机输出的5V只能使这些管子处于半导通状态,所以走起来就象老牛拉破车一样吃力。问题找到了,手头又没耐压低的管子,又只好开车到十几公里外的电子市场买回一条共50只耐压80V、最大电流40A的管子。更换后一试,相当顺畅。管子不贵,2.5元一只,只是来回耗去几升汽油有点心痛!

网友:
呵呵,是这样的,大功率高耐压的管子就是这样的,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触发不可靠

网友:
忘了说了,楼主能不能上个图啊?让打家看看你的产品?

网友:
这不应该是一个玩了几十年电子的老手犯下的低级错误。

网友:
老手也会犯错误的

网友:
希望能见到图

最好有多方面制作经验交流,上边谈到的其实也是经常容易忽视的问题。只是我们多数没有玩过自动铣,所以欢迎多说点。谢谢!

楼主:
还未申请图片空间,传不了图。

还未申请图片空间,传不了图。

楼主:
我的东有些不同

我做这台自动钻兼铣床是用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由另一块单片机驱动。键盘采用成品小键盘。自动钻孔时需从电脑串口输入数据存入单片机的外置储存器由单片机执行。从各贴子中发现各位高手、老手多采用电脑并口直接控制。所以有些不同。

网友:
楼主,我的CNC泡沫切割鸡的电路有问题,我搞不定,能不能帮忙看看^_^

楼主:
可以,但怎个帮法?

可以,但怎个帮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未申请图片空间,传不了图。

呵呵,不用申请的,直接上图就行了

楼主:
云浮兄,图片怎么个上法,请赐教。。

网友:
帮你贴一下,呵呵

网友:
楼主你是用12只MOSFET管驱动3只步进电机?这种驱动方式不是很好的没有全桥驱动方式好!我早就试验过了!

楼主:
对呀,

对呀,每个马达四只,目前用得还挺顺,全桥驱动怎接?望楼上的指点。

网友:
LZ的CNC钻铣上用的驱动板好像不这块板喔!

网友:
你的接法是不是电机的两个线圈的公共级都接地啊?你这样接虽然可以通过脉冲顺序驱动电机转但是你的线圈总会有两个线圈失去作用你发现没有!
你的脉冲时序是不是类似这样子?1100--1001--0011--0110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电机总有两个线圈失效能量损失一半!如果是双H桥驱动的线圈就会被完全利用能量会是你现在的两倍!

楼主:
公共端接电源

不好意思,本人玩的是单片机驱动,由于单片机的驱动电压低,只有将二相马达的公共端接电源。由于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和时序由程序设定,所以也不存在某相失去作用问题。
    我的东东做好了才发现这个网站。所以本人的思路与各位楼主不同。过去总认为那么大的国家,怎么没人陪我玩?现在才知道玩的人不少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这台自动钻兼铣床是用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由另一块单片机驱动。键盘采用成品小键盘。自动钻孔时需从电脑串口输入数据存入单片机的外置储存器由单片机执行。从各贴子中发现各位高手、老手多采用电脑并口直接控 ...

高手,我也会单片机,知道就是编个键盘也要花上半个月!!!!!佩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玩的是单片机驱动,由于单片机的驱动电压低,只有将二相马达的公共端接电源。由于单片机的输出脉冲和时序由程序设定,所以也不存在某相失去作用问题。
    我的东东做好了才发现这个网站。所以本人 ...

呵呵~单片机我经常玩,我做机器人的什么电机没用过,伺服、步进、直流有刷、无刷都用过,你用四个MOSFET驱动两相步进的接法肯定效率不高!就连片L298也不如!不相信自己试了
不过楼主的单片机串口纪录控制倒是不错!恳请提供些资料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单片机我经常玩,我做机器人的什么电机没用过,伺服、步进、直流有刷、无刷都用过,你用四个MOSFET驱动两相步进的接法肯定效率不高!就连片L298也不如!不相信自己试了
不过楼主的单片机串口纪录控制倒 ...

    楼上,你把我搞得有点糊涂了!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时,每路驱动的四路脉冲时序都由程序设定,那么就不会存在缺相问题,你讲的效率是不是指电源利用率?请指教。
    我那串口不是用于控制,只是用于烧录和输入数据两用,数据的运算、执行是由单片机执行的半脱机工作方式。

网友B:
老兄我们聊聊怎么样,我也在作单片机控制雕刻机,有些个人想法想验证一下qq28000622验证填单片机cn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们聊聊怎么样,我也在作单片机控制雕刻机,有些个人想法想验证一下qq28000622验证填单片机cnc

           非常乐意,但小的没有qq

网友C:
楼主用的是IRF74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是IRF740吗?

    是IRF540

网友:
用单片机解释G或PLT语句

用单片机解释G或PLT语句,然后执行?
有兴趣,能聊聊吗?
lymhouse@163.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做这台自动钻兼铣床是用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由另一块单片机驱动。键盘采用成品小键盘。自动钻孔时需从电脑串口输入数据存入单片机的外置储存器由单片机执行。从各贴子中发现各位高手、老手多采用电脑并口直接控 ...

既然你的系统已经具备了显示,执行功能并有键盘为什么还用电脑写串口啊?

我觉得可以用一片单片机做键盘和显示输入和显示数据,然后将数据传到控制步进电机的单片机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不用联电脑了.

其实用并口控制和单片机控制原理是一样的,单片机是用P0-P3来输出脉冲节拍,并行口是利用其中的八位数据线来输出脉冲节拍,功率推动部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你的系统已经具备了显示,执行功能并有键盘为什么还用电脑写串口啊?

我觉得可以用一片单片机做键盘和显示输入和显示数据,然后将数据传到控制步进电机的单片机就可以了.这样可以不用联电脑了.

这为老大你有所不知了,这个串行接口的作用是为了加工一些数据量很大的工件,通过电脑上做好的工件生成的大量数据再通过这个串行口发送到单片机的外置存储器,再由单片机执行这些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为老大你有所不知了,这个串行接口的作用是为了加工一些数据量很大的工件,通过电脑上做好的工件生成的大量数据再通过这个串行口发送到单片机的外置存储器,再由单片机执行这些数据。

那就直接用并行口啦,还折腾什么呆骗鸡??用高级语言控制并口很方便,而且程序可以做的很漂亮.不过要做好隔离,不然小心主板并口玩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直接用并行口啦,还折腾什么呆骗鸡??用高级语言控制并口很方便,而且程序可以做的很漂亮.不过要做好隔离,不然小心主板并口玩完.

我目的主要是为了可以脱机使用,提高电脑的使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直接用并行口啦,还折腾什么呆骗鸡??用高级语言控制并口很方便,而且程序可以做的很漂亮.不过要做好隔离,不然小心主板并口玩完.

   有折腾才有进步!那么多人折腾一样东西也不好玩。再说我这东东还可脱机单独使用,如洗边磨边之类,将数据从自备的键盘输入后,就上班去,下班回时,工件己做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IRF540

看你的照片应该是IRF740,你说是IRF540,但是我觉得两种好像都不行,我曾经试过发热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照片应该是IRF740,你说是IRF540,但是我觉得两种好像都不行,我曾经试过发热很厉害的!

      开头是用IRF740,就是因为IRF740耐压高、驱动电压也要高,用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才处于半导通状态。后换IRF540,我一下就买了一整条50个。本机共用了13个场效应管,只有主轴电机开关用p沟(IRF9640)的那只会发热外,三轴驱动的12只IRF540均不发热。最长工作了四个小时后(刹车电流2A),散热片只是常温。
      先生的管子发热,想必也是驱动电压不够,使管子处于半导通状态所致。

网友C:
IRF740和IRF540的全开电压都是VGS=10V,不同的是耐压IRF740要高得多,但主要是通导电阻RDS前者为0.5后者为0.077。所以前者发热要大很多,我的G极驱动来自7409只有5V所以处于半导通所以发热严重,不知有哪些是5V全开的N沟管,要电流大的,能帮忙推荐几个吗?

楼主:
你的马达是?

引用 网友C:
IRF740和IRF540的全开电压都是VGS=10V,不同的是耐压IRF740要高得多,但主要是通导电阻RDS前者为0.5后者为0.077。所以前者发热要大很多,我的G极驱动来自7409只有5V所以处于半导通所以发热严重,不知有哪些是5V全 ...

  先生你的马达是几相?如果是二相五线(二相六线)的,将共用线接电源,开关管用于四线接地便行。如果一定是公共线接地,建议在G极前加光藕,将驱动电压升至电机电压。(最高不要超过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