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退飞(不知道怎么称呼)是练不成了。

楼主(2006-04-05):
看了一段视频,直升机高手飞行,里面有一段是倒退飞行(倒退盘旋),就是向着机尾的方向的飞行,我在
模拟器
上试验了一下,好象很困难,几乎不可能实现。有没有行家指导一下,是否能实现啊?

网友A:
不能实现怎样会有录像?多想想就明白操作原理了!

网友B:
练会倒飞我估计就能会退飞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怎么叫的),不知道你觉得倒飞是不是可以想像的?

楼主:
什么是倒飞啊?
是肚子朝上吗?那个到容易啊。

网友C:
...一步一步来!练好基本功~~

网友D:
第一次就想飞成,除非是天才!玩直机,无他,唯熟练耳!能有什么水平确实要看天赋

网友E:
确实难度很大,但我练习了一段时间后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呵呵!关键是坚持多练习.

网友F:
我觉得退飞因该是先练习对头,然后练习对头的前后航线,最后再试着圆圈的航线!
其实联系正飞航线的过程是一样的,主要是对尾的下意识已经产生了,所以觉得很困难!
我在想,如果让你一个新手从开始就对头开始练起,会怎么样?嗬嗬

楼主:
呵呵,好的啊,其实我连降落还没练出来呢
我练习的过程是:
1、盘旋(圆周或八字盘旋)
2、倒飞盘旋、交错盘旋(反复正飞倒飞)
3、切面及倒飞切面(向自己俯冲,冲到脸上)
4、俯冲降落
5、倒飞俯冲降落
别的还没想出来该怎么练。

楼主:
等这些都练差不多了,再练正反悬停。
你们都是怎么练的啊?也介绍一下。
呵呵,在那些高手看来,我们这些菜鸟傻瓜都是胡闹,还在这里介绍什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