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PARK HPX F/BB舵机作尾舵机

楼主(2006-04-05):
GWS PARK HPX F/BB舵机

重量:19克
性能数据: 4.8V下0.07秒 3.0公斤 6V下 0.05秒 3.6公斤
尺寸(长×宽×高):30.86X16.17X28.5毫米
采用日本炭刷马达 含单滚珠轴承

拿来作尾舵机不知怎么样,请高手评价。

网友A:
理论上是越快越好,但GWS舵机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靠!工作机理上限制了模拟舵机的锁尾效果,如果要求高,用数码,要求不高,HS56就OK了,可靠性耐用性好很多!

网友B:
但我觉得GWS的舵机的可靠性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GWS PARK HPX F/BB舵机:

重量:19克
性能数据: 4.8V下0.07秒 3.0公斤 6V下 0.05秒 3.6公斤
尺寸(长×宽×高):30.86X16.17X28.5毫米
采用日本炭刷马达 含单滚珠轴承

拿来作尾舵机不知怎么样,请 ...

这款很早就有用户拿来在油机上控制尾舵,虽然是小型舵机,不建议他这么用,但也用得好好的。

如果是电直上,PARK 较大电机和齿轮的尺寸决定了负载会很轻,相对小舵机的寿命和效果会好一些,但会比较耗电,注意BEC的供电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我觉得GWS的舵机的可靠性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自己用着没问题最好了,那就用啊,又便宜质量又好,就象“大宝”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越快越好,但GWS舵机最大的问题是不可靠!工作机理上限制了模拟舵机的锁尾效果,如果要求高,用数码,要求不高,HS56就OK了,可靠性耐用性好很多!

"最大的问题的不可靠", 是GWS最大的问题吗? 还是你自己的经历?

我刚为我的X400换了4个GWS的舵机, 其中有轴承的用在PITCH上. 如果"不可靠", 我可不是又得找舵机换了

GWS是我第三次换舵机了. 第一次是RC-EXPERT带的, 第二次是S75 (2.4G 控上带的).

请问谁家的舵机做得好?

网友C:
hs-56舵机是不错的,但价格要200大洋,太贵了,再好的舵机玩十几个架次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为了玩亚拓450,我买了四只hs-56hb(190元每只,齿轮要35元),十只亚拓9xp(75元每只,坏了可更换的齿轮,齿轮组只要15元)。对比下来,现在我觉得用亚拓的9xp舵机(新款的)也很好,除了耐用性比56差点点,其它觉的用下来都差不多,并不象有人说的差别很大(玩几次8字旋转9xp舵机速度回中给人的感觉都很好)。而且亚拓的9xp舵机只有hs-56价格的三分之一。三倍的性价比,却拥有98%的性能,你说买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56舵机是不错的,但价格要200大洋,太贵了,再好的舵机玩十几个架次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为了玩亚拓450,我买了四只hs-56hb(190元每只,齿轮要35元),十只亚拓9xp(75元每只,坏了可更换的齿轮,齿轮组只要15 ...

"再好的舵机玩十几个架次也就差不多玩完了"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机器的调试绝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