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粘大块轻木用什么胶水?

楼主(2006-04-05):
两块轻木板粘合,用什么胶?

网友A:
轻木的粘接。用乳白胶就行,而且效果不错。

网友B:
对,白乳胶白乳胶白乳胶

网友C:
环氧胶也可以,需要稀释一下,增加渗透力

网友D:
用乳白胶,应该卡紧.

网友E:
白乳胶不防水啊
白乳胶不防水啊 作船不行 环氧树脂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