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启动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6-04-05):
请问大家启动的时候风是怎么启动的,我不知道怎么启动,第一次是插上点火,然后把风门开到最大再把手按住风门口,然后手拨启动,拨了四五下就启动,可是吓的半死,太快了,手差点就打到了,赶快把风门关小熄火,主幅油针我还没动过,

网友A:
一)给油箱加满油;二)把风门开到最大,堵住进气口或排气口(不要插火电),拨浆3--5圈。此程序叫“上油”。三)把风门开到三分之一,这时插上火电,左手把住机身右手快速拨浆。

楼主:
明天再试试看,多谢

网友B(2006-05-09):
用启动机吧!既安全又快!

网友C:
~!~
原帖由
ycc128
于 2006-5-9 22:07 发表
用启动机吧!既安全又快!
打到手就多事了

网友D:
我第一次是磨车的时候,带上手套手拨启动,但是刚开始给弄富油了,而磨车台很重,费了老鼻子劲才把气缸中多的油倒出来,拨了半天才把那个12A的三叶发动机拨着,不过从此以后我基本上都是手拨发动机。

楼主:
看来还是买启动器好

网友E:
用启动器太麻烦了,启动器也不便宜,还得用电瓶供电,玩个飞机要带一堆东西,能手拨还是手拨,

网友F:
楼主全开风门启动?晕!

网友A:
付油针调好了手拨是很容易的!

网友G:
手拨的话还是用橡胶棍好.(木棍上套一小段胶管).
手拨的话还是用橡胶棍好.(木棍上套一小段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