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小号手出的遥控T-34吗?

楼主(2006-04-05):
小好手出的T-34比横龙便宜

网友:
原来是很想买的,但已经有了辆自己改的1:35的T-34-76了,而且总共有了3辆小比例的T-34,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
我买了(一个碰巧的机会买的),做工还算精细,比较倾向于比例模型,主体是完成品,但车体上几乎所有小零件都需要自己组装,所有零件均已做了喷漆处理(要求不高的完全可以不需要再喷漆了),

虽然是全塑料的,但是履带还算结实,由于T34特有的履带结构(履带板比较宽大,主动轮结构比较简单),运转非常灵活,而且履带完全不会脱离(除非断了,不过我已经玩了几个月了,还没出过问题),避震是压簧式的(第一对是拉簧),效果还不错,只不过避震行程较短,没有M26的那么明显,

动力部分相对比较单薄,传统的左右独立驱动,两个280电机分别驱动左右履带,齿轮全部是塑料的,只有主动轮的轴套是金属的,整个系统转速不高,感觉比较脆弱(所以没敢去跑草地),

遥控是普通开关式的,不过由于整体速度不是很快,所以操纵起来也还算过得去,有条件要改比例也不难,内部空间非常充裕,不论摆设备还是散热都不会有问题(只不过,个人觉得以它的强度,改比例有些不太值而已),

电源部分也不爽,原装是不带电池的,而且遥控和车体分别用8节AA电池供电,买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车体的电源改了(除了在买的时候试车就再没用过AA电池),其实它的内部空间还是很宽敞的,我用的是2600MAH的C型镍镉电池,还是用了8节,连续跑了一个小时还有电(断断续续的玩几天都没问题了),遥控用的是以前退役的普通AA镍氢电池,也可以支持相当长的时间了(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另外,主炮的动作设计得还不错,开炮时除了有灯光及喇叭配音外,炮管还有大约8MM左右的后坐,个人觉得这点比恒龙的BB炮要好点(总觉得那样不安全,很容易误操作,放空炮又容易坏而且还没什么意义),炮塔的转动及炮管升降感觉和恒龙就差不多了,

不过,从整体来说,这东西作为大比例模型摆放或是在家里简单活动一下是相当不错的,但如果真要跑场地,那还真得下一番工夫改进加强很多地方,否则估计不用一组电池就会完蛋,所以最好是在一些相对平坦简单的场地玩玩也就算了,毕竟只是个相对便宜的模型而已,要求不要太高了,实在想体验坦克那种横冲直撞的感觉,那就千万别选它了(否则你肯定会后悔的),至少现在的金属履带+金属驱动轮+金属齿轮箱的恒龙虎比它要强得多,以上一点个人感受,仅供参考!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正想出手M26或者T34,请问一下你原装T34的波箱传动和M26比那个更可靠些,tT34D T3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T34的驱动轮是啥子原理看不见挂齿?T34和M26那个跑场地更好

网友B:
要说波箱传动,我觉得恒龙的肯定要可靠一些,一来它的齿轮比较厚实,接触面都宽些(T34的齿轮比较单薄,只有驱动轮那一个齿轮比较厚,前面几级的齿轮都比较薄),二来,现在也有合适它的金属齿轮件可以换,怎么都比塑料系统耐用的;

说到驱动轮,它的结构和真家伙有些类似,驱动轮内部有几个横向的柱子,挂齿就是用的履带板上那个很大的突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它),它们可以很顺利的吻合,而且受力面也很大,所以只要履带不断,就不会脱离,这点意义上来说,它的履带系统的确还是很可靠的,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

真要跑场地,我还是建议你买恒龙的,然后换金属零件吧,T34我觉得比较悬(关键是跑坏了连后备零件都难弄到的)!个人建议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说波箱传动,我觉得恒龙的肯定要可靠一些,一来它的齿轮比较厚实,接触面都宽些(T34的齿轮比较单薄,只有驱动轮那一个齿轮比较厚,前面几级的齿轮都比较薄),二来,现在也有合适它的金属齿轮件可以换,怎么都 ...

买套恒龙金属波箱 重新做2根轮轴,装到T34上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T34的比例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套恒龙金属波箱 重新做2根轮轴,装到T34上应该可以的吧

难度比较大,内部结构相差比较大,尤其是关键部位(驱动轮)空间又比较狭小,估计得大改,不太划算,呵呵!

另,它的比例也是1:16的!

网友D(2006-06-17):
这个T34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T34多少钱?

我是在本地直接收的,260,不知道算不算高啊?

原配里面是没有电池的,这么大的家伙,它居然设计使用5号电池,昏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敲掉电池架,换上自己组装的C型大电池(内部空间大得很,估计放到D型电池都没问题),由于重量增加,速度没那么快(但也不慢,感觉更好操作一点),而且弹簧避振效果也更明显了!呵呵!:)

网友:
呵呵...这个T-34本来小号是做仿真全内部节构的.出了摇控版,把内构拆掉换成电机了:)  所以以静态模型的角度来说,是不够动态模型那么结实的.不过价钱还不错.准备入手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