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该装儿子童车.加一个有刷电调.怎么样改才能把电调改 ...
我想该装儿子童车.加一个有刷电调.怎么样改才能把电调改成手动调节的方式?

楼主(2006-04-06):
我想该装儿子童车.加一个有刷电调.怎么样改才能把电调改成手动调节的方式?
电调的原理是什么?
想自己做,那个高手给个比教简单电调电路.如果用电位器来控制做成无级调节用什么集成比教适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用这个就可以

网友B:
用NE555做一个脉宽调制电路驱动大功率FET就可以了,成本不到20块。电位器直控。

楼主:
完分谢谢DPCOM和转速的帮助
完分谢谢DPCOM和转速的帮助,我在请问下电机外劲是36MM的电机大概是几级的电机?级数和功率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不是很幼稚的问题??呵呵

网友B:
36MM的电机一般是540级或550级别的。
你可以去二市场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种进口二手充电电钻上的调速开关,就是用这种电机的
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楼主:
转速谢谢哦...这我这么没想到.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