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艘小船,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6-04-06):
我做了一艘小船,30厘米左右,380动力,但是这个万向节不会搞,请各位大哥帮忙一下,谢谢!

这个万向节怎么样固定?

网友A:
只要电机到轴套的角度不是太大,可以不用固定

网友:
普通的家用开关插座内面有一些上紧电线的铜头可一用来限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电机到轴套的角度不是太大,可以不用固定

谢谢指点,不过刚才我找到了一张图片,不知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什么?请各位大虾告知!

网友:
蓝色的部分是胶管

网友:
兰色为柔性联轴节,功能和你用的一样,噪音小、起动柔和

网友:
我确得还是换长点的轴套管好呵。

楼主:
哦,收到,谢谢各位!

网友:
能否发一份图纸给小弟。demomakss@yahoo.com.hk谢谢!

网友B:
找一段塑料王的管~加在那裏~現在不可能再動軸套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段塑料王的管~加在那裏~現在不可能再動軸套管了

这位大哥,“塑料王的管”这是怎样的管子啊?能否上张图片?

网友:
好像前幾天討論過了~繙一下前面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刚才我找到了一张图片,不知这个蓝色的部分是什么?请各位大虾告知!

这是我以前的小虾的传动接头,用的是一段硅胶管。这种结构很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传动噪声低。
用硅胶管的好处是当电机的温度通过轴传到接头上时,胶管不会松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我以前的小虾的传动接头,用的是一段硅胶管。这种结构很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传动噪声低。
用硅胶管的好处是当电机的温度通过轴传到接头上时,胶管不会松脱。

谢谢老贾指点,我现在才知道是你的小虾,我藏了你的很多小虾图片,不算盗版吧?呵呵!可是我还是看不明白这个电机和轴之间的连接方法,能不能具体给我几张图片呢?先谢谢,我的邮箱是zhutao1201@163.com

网友D:
有图纸吗给我一份hinoindakar@yahoo.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图纸吗给我一份hinoindakar@yahoo.com.cn

不好意思,图纸是自己画的,画好就割掉做样板纸了,没有了,我只是想看看这样做船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