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买了一个直流钳表 有点问题

楼主(2006-04-06):
测铃铛空载1.0A,但是带8060桨,7.4V电压下 表卡在电调与电池之间的红线上 ,测得电流很小 是表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钳表?
,,,,,

有直流钳表啊!
不过觉得弄一台商城里MPI功率仪更好!

网友B:
多大量程的?要是工业用的几百安培量程的就算了。那玩意儿量几十安培的电流不好使。还不如用万用表呢。

网友:
电流表真实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量程的?要是工业用的几百安培量程的就算了。那玩意儿量几十安培的电流不好使。还不如用万用表呢。

    赞同!

网友:
我以前买过一个,460大米,直流最小航程是40A,最大是400A,四位读数!

测量2-3A电流的时候,小数点后面数字不稳定,会跳动!小数点后的读数精确度不是很好!

网友C:
有那么贵吗 我的直流电流钳表(最小20A的)才花了 45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贵吗 我的直流电流钳表(最小20A的)才花了 45元啊

................
直流?

网友:
直流怎么也有钳表?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贵吗 我的直流电流钳表(最小20A的)才花了 45元啊

那精度 能保证吗 我的表精度0.1A2%+-10DB要190 和充电器一起测过 充电电流1.2A在表上显示也是1.2A精度很好

网友:
夹到三根电机线任意一根上,测的数值基本差不多。

网友D:
1、量程太大
2、钳口方向卡反(钳口上有箭头)
3、使用前没有回零(直流表有个消磁按钮)

总之,直流钳形表不是很好用,10A以下万用表精确得多。

网友(2006-06-16):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贵吗 我的直流电流钳表(最小20A的)才花了 45元啊

在那里买的?我想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那么贵吗 我的直流电流钳表(最小20A的)才花了 45元啊

我买的460元一个直流钳表是属于低端产品,不怎么好用!

你45就能买一个"直流"钳表最好上图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量程太大
2、钳口方向卡反(钳口上有箭头)
3、使用前没有回零(直流表有个消磁按钮)

总之,直流钳形表不是很好用,10A以下万用表精确得多。

说的很有道理!我买了都给退了回去!

网友:
坚决要求发图~
45块钱的。。

网友:
45?太便宜了,假设误差有10%我都愿意用啊

网友:
前些天买的 只看便宜了 刚刚回家看了一下 5555 好象是交流的 上面没写直流还是交流的

网友:
郁闷了 图来了5555555是 AC的 55555555555555555555 看来修电器可以了

网友:
牛牛电工】深圳滨江电子BM801 数字钳表 一口价

一 口 价:72.00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a9d816.jhtml?p=1-9
看看这个能用吗
●数字式钳形表
●31/2位最大显示::1999
●过载保护, 自动关机
●最大钳口张开:52mm
●直流电压:1000V± 0.8%±2
●交流电压:700V±1.2%±5
●直流电流:2/20/200/1000A±1.9%±5
●交流电流:200/600A±1.9%V±5
●电阻:2kΩ±1%±3
●通断测试
●二极管
●电源:9V×1(6F22或等效型)
●外形尺寸:248×88×45mm
●重量:约360g(含电池)

网友E:
用万用表怎么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这个,我问过了,直流电流是不行的,taobao上卖家搞错了。一般能测直流最便宜也要200左右

200的直流钳表估计也不是什么大厂的!

大厂的对低端都35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万用表怎么测电流?

简单,就是串联在电路上!不过有误差,因为表本身有内阻

网友:
交流钳表,大厂的最低也就100多一点!

网友:
我现在就用两个指针表测,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