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刷电机发热严重的问题

楼主(2006-04-06):
我的电机BM2409-12测试时定子部分发热严重,空载全油门十几秒中就开始烫手,想请教高手,这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AKE450TH在调试设定时,温度也比较烫,但只要运行一回儿温度就下来了.你说的电机没用过,不知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象是这样的,但是感觉温度还是挺高,估计有60度左右

网友B:
请问cljtm AKE450TH

AKE450TH你试过在固定翼上用过吗?为什么我用AKE450TH加桨时会烫手,而空转正常.是不是不能用在固定翼上呀.

网友:
试试低速或者怠速时空载长时间运行(十到二十分钟),看电机和电调是否发烫,如果还发烫说明是电调自身设计有问题。如果不发烫说明电机在全风门时超过了电机的电磁功率,是电机的问题。
或者用示波器来看波形,如果有下面的正确波形说明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KE450TH你试过在固定翼上用过吗?为什么我用AKE450TH加桨时会烫手,而空转正常.是不是不能用在固定翼上呀.

我没有把AKE450TH用在固定翼上过,但说明中这款电机是只能带4寸以内的浆,不然就会超负荷,那就发烫啦!

楼主:
奇怪的现象

这款电机空载时,发热严重带上桨以后开机几分钟再用手摸,一点都不烫,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