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 FLIGHT SMIULATOR 安装指南

楼主(2006-04-06):
一.        建议配置
WINDOWS95.98.200.ME.XP
CPU  PENTIUM300  MHZ以上
PIECTX  8.0
3D加速卡  16MB以上内存
128MB内存
500MB硬盘空间
24X CD-ROM
注:不支持VODOO卡
二.        安装程序
1.        关闭所有打开的软件,包括杀毒软件和其他应用软件.
2.        将光盘放入驱动器.
3.        根据屏幕上的指示去完成设置.
4.        点击”完成”完成软件安装程序这部分.
5.        把遥控器上的接头连接到电脑上的232通信口.
6.        打开遥控器电源开关,点击桌面上的图标,程序会将一些必要项目初始化,然后开始使用这些预先设置的默认值(包括飞行员视点,飞行场地,飞机等)
三.        调整设置
当你初次安装后,所有的设置都是处于初始状态,你必须重新设置一次,首先在主画面的FILE选项中选TX SETUP,然后在画面中可看见一格一格蓝色的方格,每一行都表示一控制舵面,这些蓝格是表示您的遥控器上操纵杆的状态,当您拨动操纵杆时屏幕上的蓝格会相应移动,蓝格右边的选项是表示该舵面的名称.
THROTTLE—油门  AILERON—副翼 BLEYATOR—升降舵
RUDDERER—尾桨舵  GYRO—陀螺仪 COLLECTIVE—连动
该项右边的方框是选择正反舵,如在飞行时出现反舵,可在这里打勾或取消,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一项SERVO CENTRE,这是调整舵机动性的微调和中位,在SERVO CENTRE在上方有一选项(HELICOPTER AIRCRAFT)请您在飞行前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挑选机种(如您选择固定翼机,请您在控制舵面选择中选定四个必须的控制舵面,其余舵面全选NOT USED, 设置完后可在右上角的方框(框内显示DEFAYLT)建立一个名称,然后选上方的SVAE,即可储存您的设置,而直升飞机也可按以上方法进行设置和储存(名称必须不一样),提取储存时只需在方框内输入或选择您所储存的名称,然后选上方的LOAD即可.飞行时在键盘上有部分键可帮助您进行练习.
S---点火(启动)每次重新起飞时必须按此键
R---重新在起点起飞
F---将飞机定格(可将飞行的飞机定在半空中,但各舵机仍可正常运做,这便与您在飞行的状态中调试您的遥控器和微调,当您调好后再按F键既可解除定格状态)
注意:如在飞行时不解除定格状态,则不能起飞,需按F键解除后才可飞行)
四.        其他选项
MAIN ROTOR---主悬翼设定       PTTCH CURVE---攻角曲线
CONTORL ROTOR---平衡翼设定   GYOR---陀螺仪设定
TALL ROTOR---尾悬翼设定        WIND---设定风力和风向
TRANSMISSION---动力转向设定   AIR FRAME---机身设定
LAOD SCENERY---选择背景和场地 ENGINE---引擎设定
LAOKD AIRCRAET---选择定翼机机型
LOAD HELICOPTER---选择直升机机型
注:请留意遥控器上电池的电量,电量不足会出现失控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