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理电池问题

楼主(2006-04-06):
用3种不同厂的手机理电(容量和电压都相同,尺寸基本相同。3.6V 600MHA)想串联起来成10.8V的
电池
组,我打开壳子才发现每个电池里面都有一个很小的电路,而且各不相同。请问有经验的老鸟,我该怎么办才可以做成功呢?

网友A:
不知道兄弟准备用来做什么用啊>?动力电池组?最好还是不要用这个,现在的电池价钱不是很贵了,应该直接买成品使用!安全第一,性能也比较好!

楼主:
就是拿来做动力电池,准备用在480电机上面。

楼主:
有现成的,能DIY就DIY三。再说最近闹饥荒,买不起!!!

网友B:
电路板是保护电芯的,电压低于3点几伏就停止供电.把电路板去掉电芯直接串联便可以起来成10.8V的电池组,但是电芯死得很快,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A:
带180电机估计还可以,480的估计实在是不能用的!480的的电机用成品的估计都要15C以上才能用吧?

网友C:
估计不行,我改过用在380电机上一会就没电了,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D:
手机电池据说只能3C放电,性能也太弱了。

网友E:
可购买容量为1000MAH左右的手机锂电,将锂电内的小电路板拆掉,只将电芯串联。以前坛子里有人这样用过,不过只适合200克以下的小飞机,再大点的飞机恐怕就不行了。您不妨试试。

网友F:
手机里电池是不支持大电流放电的。像480这样的电老虎,搂住还是省了这个心吧。不成的。

楼主:
感谢各位提醒,小弟知道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