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pid终于飞起来了,哈哈开心中说说微不足道的经验。。 ...
cupid终于飞起来了,哈哈开心中说说微不足道的经验。。高手不要笑嘿嘿

楼主(2006-04-06):
感觉最重要的是要冷静,不要慌,另外练习架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物理上 哈哈
顺便问一句,m1003的控快没电时有什么标志,只有一个电源指示灯阿。。。。。

网友A:
恭喜!
当控电力不足时,立即停飞,不要怀侥幸心理。

楼主:
可是不知道什么叫快没电、有什么症状,我感觉飞机飞的时候主电机总是在断断续续的转,是不是控没电的表现,另外,如果有万用表,典雅多少算是没电了呢?

网友B:
palm说的很对!没有电就马上停~!不然后果很惨~~~~~~~~

网友C:
我的是没电时甩尾不受控制!

网友D:
我的CUPID 遥控器还在返修中,都快2个月了,搞得我成了纸飞机专业户了。。。

网友E:
说的极其正确,当控电力不足时一定要停飞,我的第一架450X就是这么摔的,惨痛的教训,心在流血呀!!!!!!

网友F:
遥控没电了灯会闪烁!

网友G:
我用6EXHP飞这个飞机,感觉挺好飞.稳可能和主旋翼翼型有关.用7.4V1800MAH里电能飞分钟.主电机烫手.尾电机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