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问

楼主(2006-04-06):
电机
用这个电调可以吗?
http://www.dl-mx.com/prodshow.asp?ProdId=NO106

楼主:
2通道的接收器,是不是就可以控制2个设备?接收器2通道,摇控器是不是就要2通道啊?

网友A:
我是用这个的,很不错,发热小

楼主:
一个电调能带动两个电机吗?

网友A:
可以,只要你的电机功率不大

楼主:
750电机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