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桨夹座

楼主(2006-04-06):
各位大大,我的金属桨夹座与主轴连接插口太小了,刚才费了很大周折才装进去(用钉锤敲进去的),后发现螺丝空位置不对,但我再也没办法转动主轴,郁闷,你们的也是这样吗?要怎样才能修正,难道要废掉吗?

网友A:
不应该那么紧,用布包裹住主轴,用钳子的圆口处夹住主轴,用手旋转金属桨夹座,对正螺丝空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那么紧,用布包裹住主轴,用钳子的圆口处夹住主轴,用手旋转金属桨夹座,对正螺丝空位置即可。

根本就转不动,太紧太紧

网友B:
用什锦圆挫,稍稍挫一下再插进去,注意不要搓松了
亚托有些零件的精度的确有待提高.

楼主:
现在已经没法了已经卡在里面拉,别说锉和卸下来拉,现在可以说是比上了螺丝和螺丝胶还要紧,我在考虑上点润滑油看看是否可以卸下来,烦!!!!!郁闷

网友:
用钉锤敲进去的?厉害!!!
用螺丝刀插入轴上另外一个孔内,扳住主桨座边旋边拉。

楼主:
楼上说的方法我试了,不行啊

网友:
先喷点WD-40泡着,等阵再一边转一边往外拉

网友C:
找两锲块推开主座上的切口再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什锦圆挫,稍稍挫一下再插进去,注意不要搓松了
亚托有些零件的精度的确有待提高.

我一般是把主轴夹在电钻上开动电钻用最细的水砂纸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两锲块推开主座上的切口再拉。

已经试了,不行。。。。。郁闷

网友:
既然要破坏一个就破坏那个不值钱的吧。。。。。

楼主:
各位兄弟,经过努力,主轴已经被我取下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火上烤烤,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