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658:国半的电池充电及电源管理二合一集成芯片。

楼主(2006-04-06):
这款芯片怎么样?看起来还不错,可以三路独立平衡冲,电路应该很好做。主要芯片自带了一系列保护机制,而且最大充电电流1A。下面是些介绍:

美国国家半导体推出适用于便携式电子产品的小型 USB/交流电电池充电及电源管理二合一集成电路

这款双输入的单芯片电池充电器具有极高的终止充电准确度,另外还设有先进的安全功能

LM3658 芯片可以利用墙上插座的交流电为电池充电,充电电流介于 50 mA 与 1000 mA 之间,电流大小可以通过外置电阻加以设定。若利用 USB 电源为电池充电,用户可通过引脚选择 100 mA 或 500 mA 的充电电流。这款芯片会不断控制终止充电电压,确保误差不会超过 4.2 伏 (V) 的 1.5%。LM3658 芯片若利用 2.5 伏至 6 伏之间的输入电压,输出电流可以高达 1A,电流的实际大小可以通过外置电阻加以调节。此外,内置的功率 FET 可以根据环境温度自行调节操作速率,以确保芯片无论在任何温度之下也能以最高的效率进行充电。

LM3658 芯片设有 5 个操作模式,其中包括预先设限模式、恒流模式、恒压模式、充满即停止模式及维持模式。由于这款芯片设有热能调节与电池温度测量等功能以及多个安全计时器,因此可以确保电池管理发挥最高的效益。此外,这款芯片也设有两个漏极开路输出,以便启动发光二极管状态指示灯或与通用输入/输出建立联系。如欲查询有关 LM3658 芯片的资料或订购样品及评估电路板,可以登入 http://www.national.com/pf/LM/LM3658.html 网页查询。

楼主:
这个芯片只要1.5美元,几乎不需要外围电路。算上3路,三块芯片和供电电路,成本很低呀。

网友:
还好,需要两抽头的电源,要是1.5usd的话,价格少量的估计要到20。

网友:
大量开买不知何时了?

网友:
支持DIY。有IC的话,我可以做个样品,呵呵!

网友:
锂电?镍氢?镍镉?

楼主:
锂电的;它的datasheet上既然标称1A了,应该没多大问题吧,加散热片估计就行。

我已经申请了几个samples。老美的公司这方面服务真是没说的,马上回信说给我寄过来。
等过两天收到了,我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的;它的datasheet上既然标称1A了,应该没多大问题吧,加散热片估计就行。

我已经申请了几个samples。老美的公司这方面服务真是没说的,马上回信说给我寄过来。
等过两天收到了,我做一个试试看。

分享一下地址啊,我也去 申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地址啊,我也去 申请!!!!

就是在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主页,搜索lm3658,然后选order sample.

网友B:
直接申请样品3个.昨天说已经从新加坡发过来了.3-15天收到.

Hi Zhou,

Thank you for your sample order from National Semiconductor
for the following device.

NSID: LM3658SD
Quantity: 3

****************************************************************
*   Your reference order number is:                            *
*                                                              *
*           10371784                                           *
*                                                              *
*   This order has shipped from our warehouse in Singapore.    *
****************************************************************

Please expect the delivery window within 3-15 days after this
ship date depending on your destination.

Shipment status for all your sample order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national.com/order/status/index.html

Other reference Information
==================================================
Email:          XXXXX@126.com
PO Number:      10371784
Packlist #:     755755
Waybill #:      HK11D151
Carrier:        PIMS

Order Date:     Apr  6 2006
Ship Date:      Apr  8 2006
Destination:    China
NSID:           LM3658SD
Quantity:       3
==================================================

Thank you,

new.feedback@ns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申请样品3个.昨天说已经从新加坡发过来了.3-15天收到.

Hi Zhou,

Thank you for your sample order from National Semiconductor
for the following device.

NSID: LM3658SD
Quantity: 3

****** ...

嗯,我的是7号寄出的,现在还没收到,估计快了。
以前从AD申请sample,是用DHL寄的,可以在网上查寄到哪里了。不知道NS是用什么寄的。
有个地方不大懂,就是电源供电似乎不能只用一路5V,因为三路输出的电压分别是0,+5,+5,+5;
而平衡冲需要的电压是0,+4.2,+8.4,+12.6。
难道必须要三路独立供电才行?

网友C:
我看到的怎么申请要付运费的?
你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的是7号寄出的,现在还没收到,估计快了。
以前从AD申请sample,是用DHL寄的,可以在网上查寄到哪里了。不知道NS是用什么寄的。
有个地方不大懂,就是电源供电似乎不能只用一路5V,因为三路输出的电压分 ...

用这个芯片电源肯定要用三个的。
如果想用一个电源就做到平衡冲,成本不会很低的,肯定需要有能分流的电路,这样的话电路就复杂些了。
做成品,问题不光是设计的问题的,好多东西等着呢:)

楼主:
嗯,不搞分流了,三个电源独立冲吧,电路也简单些。

网友:
可以考虑多次级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的怎么申请要付运费的?
你们呢?

如果你要加快的话,那就要付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加快的话,那就要付运费.

你的收到了吗?我的还没到呢。

网友:
我不要加快,问题在于只能申请24小时样品.
24小时样品都是收钱的

网友:
没有普通样品的选项
要么你们再看看是否刚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