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信号有方向性吗?

楼主(2006-04-07):
本人喜欢满动力超低空通场的感觉,每次飞都要作几次。最近用4VF+E-SKY的六通接收机飞的时候,每次飞到个固定的地方飞机就要抖舵一次,屡试不爽。发现当飞机接收机天线和发射机的位置空间夹角很小时,就会抖舵。是否遥控器的信号在这个方向场强很弱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天线指向的方位是场强最弱的.

网友:
从理论上讲,除了点天线(理想的点)外,都有方向性。但航模是在不停地运动的,方向性的影响不大。

网友A:
我们用的拉杆天线确实有指向性,不过楼主说的飞机在一个固定的点会抖,那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有可能在该点附近有较强的干扰源,或者是遥控信号的一个重叠点(相当于自己的反射信号干扰到自己的接收机)

网友:
LZ很正确!!!拉杆天线的特点!!

网友:
当然有了........

网友:
呀,我说我的4VF有时候让我冒汗呢,那正确的使用发射机方法应该是把天线指象地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拉杆天线确实有指向性,不过楼主说的飞机在一个固定的点会抖,那就不一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有可能在该点附近有较强的干扰源,或者是遥控信号的一个重叠点(相当于自己的反射信号干扰到自己的接收机)

干扰源的可能性很小,信号的重叠点到有点象。因为是超低空飞行,距离地面很近,易收到地面回波。距离人也很近,所以,我能清楚的观察到此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干扰源的可能性很小,信号的重叠点到有点象。因为是超低空飞行,距离地面很近,易收到地面回波。距离人也很近,所以,我能清楚的观察到此现象。

要是PCM的接收机的话可能是感到飞机木了一下!不会有抖舵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