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家做CNC很是痒啊....请问

楼主(2006-04-07):
CNC的结构是.......怎么和PC相连啊.....要不要后处理啊.....用什么来编程啊????高手说明下吧

网友:
经过几个月查看资料,现在明白一点了,要装一台cnc,需要一个步进电机驱动板(有成品卖),网上大多用L297,L298芯片组成的电路,它没有细分功能,好用一点就是尼士电子出的一种有细分功能的步进电机驱动板,还要有二个步进电机,驱动x,y轴,在加一个主轴电机(也是z轴电机),然后也就是动手能力最强的机械平台制造,这个平台就要看个人的要求了,软件方面有两个,1\用artcam或type3做图(cad也行,不过它不能直接生成g代码),生成g代码,然后用kcam4 或mach2(这两个软件用于控制cnc),然后你就等着出成果了.关于联接的方面,就是用打印机的线联驱动板的接口就行,

网友:
还要加个Z轴驱动

网友:
请问高手们,步进电机都是多大功率,多大电压。我想做一台真正的铣床,主电机有1000瓦的钻铣功率很大,工作台也是250*800的,如该数控。步进电机要多大功率的呢什么型号的好呢,驱动板要什么型号的,驱动板的功率分大小吗

网友:
改你的机器要化不小钱的.电机要86的就要150左右一个,要三根滚珠丝杆,驱动器要用好一点的要1000多.如明浩的.

楼主:
哪这样加一套要多少米啊???我会PRO/E..能用M
ASTER-CAM...CIMATRONCAD/CAM来编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