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帮我看看这个越野车有改装的价值吗?

楼主(2006-04-07):
我在淘宝上看到的,我们这也有卖的,价格有不贵前后和车桥都有避震,找到你张图和淘宝连接。
这是找到的几个图片和说明比较详细的淘宝连接:
连接 1
连接 2
连接 3
连接 4
连接 5
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买了,加入遥控车部队。(本人现有1:16遥控坦克一辆)

网友A:
是板控呀!
全部是塑料的。
看看轮子是不是像胶的。

网友B:
是玩具,不能和模型比。遥控不是比例的。

网友C:
改装当乐趣就可以买,但想改装后有好性能,不可能.

网友D:
自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要考虑有没的价值。

网友E:
!呵呵!!小孩玩具哦!!!!

网友F:
要结合整车的结构和材料来改,

网友G: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楼主:
那就是说这车买了也没用?

网友H:
这个玩具我改过,背了个大电瓶,跑得烦死了还有电

网友I:
还有2个挡哦~~高速和低速~~有意思`~~

楼主:
不知道轮子会不会跑掉。跑得快吗?

网友F:
跑的也不是很快15公里最多了。我儿子也有一台,不过为了安全,我是背了一个6V的电瓶,放心大胆让他玩。

网友J:
玩玩还可以啦~没有必要去改~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试试,只要车子材质好就行

网友L(2006-05-27):
是玩具,不过便宜,120元搞定了。货架上背个12V,2,3VA的电瓶可以玩抬头了,有点意思,但不是模型.

网友M:
我也想改着量车,我只是希望能改成比例遥控的(不要求速度,因为好多时候再客厅玩),我是超级菜鸟那位高人能指点一二啊,另外这个车的转向很不好用,有何改进办法吗。谢谢咯

网友N:
玩具。倒不如到rcfans二手区买一辆

网友O:
玩具,玩具也有玩具的玩法,只要自己玩得高兴就是了,我也常改儿子的玩具,简单点换个电机齿轮,复杂点的加个电调舵机改成比例让孩子疯跑,撞坏了也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