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GY240和GY401的问题

楼主(2006-04-07):
240有那些地方不及401的,240若调得好能比上401吗? 好像说240在加油时尾巴会摆一下,是真的吗?

网友:
简单来说GY401的处理速度比GY240要快得多,而且GY401是双感度的,GY240是单感度的。

网友:
我加油时候没有发现摆~~~~~

网友A:
可以讲详细一点我也想知道!单感和双感有乜驱别呢?用在450xl身上240可以吧!不一定用到401吧价格贵阿我无廿多钱买好的呢?e-sky有个新的佗螺仪不知用在450身上效果如何平就是硬道理哦!我只要用来飞下行线练下悬停的无乜打算飞3d,用过的上来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讲详细一点我也想知道!单感和双感有乜驱别呢?用在450xl身上240可以吧!不一定用到401吧价格贵阿我无廿多钱买好的呢?e-sky有个新的佗螺仪不知用在450身上效果如何平就是硬道理哦!我只要用来飞下行线练下悬 ...

以你的要求,240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