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改无刷,线路怎么接

楼主(2006-04-07):
锂点电,30A电调,还有无刷电机,怎么个接法啊?

网友:
电池接电调,电条接电机啊。。还能怎么接啊。

网友:
楼上的老兄,电调进接收机你忘记了

楼主:
电调接接收机的第三频道吗?
那接收机里面有两个插头多出来了
一个原先接电池的,一个接有刷马达的,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接接收机的第三频道吗?
那接收机里面有两个插头多出来了
一个原先接电池的,一个接有刷马达的,是不是啊?

那两个就不用接了,你要是接上的话必烧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