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玩具船改装自制尾舵问题

楼主(2006-04-07):
咨询】玩具船改装自制尾舵摇臂拉杆在船体上活动范围太大,如图,请高手看看是我舵机位置装得有问题吗?
请赐教,谢谢。

网友:
这船的传动方式有点特别吧,90度?

网友:
是喷水船吧?????又是字数!

网友:
不可以把拉杆剪短吗?这船在哪里买

网友A:
应该是直角传输 不是喷水的 下面有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直角传输 不是喷水的 下面有浆

正解!

楼主:
看到我在船壳上开的孔了吗?那么长~~  没有办法拉杆前后拉动的时候会发生左右移动,如果开小了会碰到外壳的,所以我现在必须开这么大。但是我看到坛子里别的船直开了1CM的孔就够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B:
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实现你需要的功能就没问题了~~~

开了那么大的孔怎么解决防水问题呢?

网友C:
按道理开孔时,只要开(左右)一条线就可以了,上下应该不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开孔时,只要开(左右)一条线就可以了,上下应该不用开

可是我看到人家 只要开很小的孔就可以了

网友:
你最好改一下
看了你的船  我觉得舵机竖着装好一些  你这样装拉杆是斜着的  当然不行
要使拉杆的行程中线和拉杆本身成一条直线,这样它的左右移动才小,开个小口口就行了``明白了吗?

楼主:
“拉杆的行程中线和拉杆本身成一条直线”

不明白,能出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拉杆的行程中线和拉杆本身成一条直线”

不明白,能出图吗?

不知道看明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看明白不?

太明白了,太感谢了,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