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新专栏的第一次发贴!今天做了个新KT机!

楼主(2006-04-07):
今天做了个热切割工具。。。割了几套KT板。特意上个图给大家看(不要笑啊)

这个就是我的热切割工具。不用问肯定是手动的。没有CNC

在桌子的中间穿条电热丝上来

这个就是电源。12V。。。2A的。用电热丝的长度来控制温度!

今天的成果。把KT板叠了5层。所以一次就割个5个飞机。

把其中一只装起来了。。。。按原图纸的不太好飞。。。后来改大了方向驼,吊起来爽多了!

网友:
cap232~ 我喜欢的机型~  做得也不错~~ 顶啊!!

网友A:
电热切割爽啊,楼主详细说下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切割爽啊,楼主详细说下噻~~

我也是随便试试的。。。因为电子基础打得不好
我拆了一个电吹风,拿了里面的电热丝。大概300MM吧,用一个12V--2A的变压器,直接把正负接在电热丝的两端,至于温度可以用电热丝的长度来控制。就这么简单。不知道这样合不合理,但我用了一个早上,还没有什么问题!割出来的KT板边的确很平整。个人感觉比用刀来切好很多。因为用热割KT边上会有一点点硬!

网友:
高手呵呵,谢谢啦
我有时间也做一个,用美工刀切KT板简直就是在吃刀片,还会切毛,更恐怖的是还有可能切到手(有点笨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创意不错!顺便问一下,机头电机位置的线条短又直。你是怎么割的,肯请楼主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创意不错!顺便问一下,机头电机位置的线条短又直。你是怎么割的,肯请楼主指教一下。谢谢!

我个人认为机头电机位置,只有撑托电机底部的平面公差比较重要,其他位置粗糙一点无所谓。那个地方我是没有热割的。热丝割起来两边的公差很难控制,毕竟是手动,割的时候如果速度均匀当然没问题啦所以我那个位置是用刀来切的。(纯属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