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散热片里面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换电机要不要也加上去一点?

楼主(2006-04-07):
电机散热片里面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换电机要不要也加上去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散热片里面白色的东西是什么,换电机要不要也加上去一点?

是导热硅脂,卖电子原件的地方有售,和电脑CPU与散热片之间涂的东东是同类......

加上总比不加好......

网友:
那玩意无所谓的。

加不加都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
如果你的电机和散热片接触面很光那就不用加了,如不平一定要加可使电机的热量很好的传递给散热片

网友:
呵呵,昨天之间用铝片做了个散热片给我的无刷用,不知道想会不会好点!我就是想加总比不加好哦,呵呵!

网友:
是这样子的:
我们散热片与马达间,总是有些间隙,然而热的传导是靠金属接触,那些咚咚就是用来填塞缝隙,增加热传导率的

网友:
也不要加得太多,尽量均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