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的寿命问题

楼主(2006-04-07):
拘我观察
舵机
的使用,一部分是舵机里面的电位器容易坏,另外就是齿轮的磨损
大家认为舵机的使用寿命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A:
现役最长命的3003,3001,超过三年,平均每星期4个起落,无问题
红壳9克舵机,网上卖100元4只的那种,飞小旋风和三角翼,9个月,超过100起落,无问题,模型基本都是摔坏的多,把技术练好基本不用考虑此问题,没用坏都想换新的,不过希望厂家不要这样来设计产品寿命(缺德),我可不希望因为舵机寿命问题伤害无辜,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的嘛。

楼主:
好的,关键是如果到了寿命的话没有发现就是安全隐患,危险的很
我的飞机只能凑合着飞了,方向舵和副翼之中有一个舵机有问题,所以会时常飞出来个特情之类的

网友B:
如果不摔,国产电位器的寿命在10000次左右,进口的可能多点.所以舵机的寿命也就万把次的量,而且有些部位的舵机动作量只有在中间一部分,这部分更容易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