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iy室内机(人人都能做)制作过程

楼主(2006-04-07):
历时n个月的制作终于完成了,初步式飞性能不错,速度相当慢,且设备便宜.
制作过程:
机身制作,用吹塑板(无皮KT)单层.
尾翼为了减重,可以挖空,用保鲜摸蒙皮.舵面用透明胶做铰链.
设备:蓝箭微接收机,15安电调,SG50
舵机
*2,自由飞上的130马达,傻猫4寸桨,ELE400MAH
电池

楼主:
副翼制作,吹塑板磨薄后3MM以下
电池与舵机的安放,因为电线的长度及飞机布局,只能这样安放.
这种补强十分有效,几乎不增加重量,压住竹条的是固定电池的泡沫块.
垂尾减重
Sample Text
这些小地方减重积少成多,效果很显著.

网友A:
建议减重的洞洞最好角做成半圆
这样强度会大大一点。。
哈哈

楼主:
这样固定机翼,这两个泡沫块制作不容易啊,机翼结构后面有图
设备安装完毕,设备全重量72克,心理压力很大只能继续减重.我打算把总重控制在110克以下.
机翼是减重的重点对象,上翼面用吹塑板制作,先用刀削薄前后缘,再用粗砂纸全面磨薄至3MM,在内侧(尤其前缘)划几道槽,用吹塑板作成4个翼肋.把板折弯,在下半前缘粘上半层吹塑纸(比吹塑板薄,可批成2层).如下图

网友B:
哇,够小的,快快试飞

网友C:
室内?这么大的飞机,可能只有在体育馆能飞,在客厅就免了吧,呵呵。

网友D:
机展多少,机长多少?? 怎么看着感觉有点大呀?

网友E:
有图纸吗?我感觉不错

网友F:
挖空的垂尾对于减重毫无意义
反倒会影响强度,那点KT,能减多少重量?

楼主:
继续
这个尾翼小了,重新做个大的.
总装,终于完工
尺寸数据:长50CM,翼展60CM,弦长18.5-15.5CM,翼面积9.9dm^2,翼载10.5/dm^2.重:104G

楼主:
这是最后效果,空机仅重30克,第一次试飞速度慢,十分灵活,但俯仰安定性稍差,可以增加机头重量.在此之前,我做过室内双翼机,性能不太满意,所以重做,为提高机翼效率,选用单翼,但机翼结构不好做.
经验总结:室内机未必用减速组,这样虽动力下降,但能减少10克左右重量,尤其桨的重量,小的翼载能弥补动力不足.同时由于桨小了,起落架也缩小减重,桨不容易打地.减重还是每一个地方都要减,最后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虽然强度有损失,但飞机轻了坠机也少了.像垂尾这样的地方不要求有很大强度.

网友G:
飞机拉力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H:
加分奖励一下!!!!

网友I:
支持,室内飞机强度的要求不那么高,这种偷轻的思路是好的。

网友J:
样子和3D差不多,能吊机不?

楼主:
吊不了,但拉力足够

网友K:
尺寸是多少???????????????????

网友L:
拉力怎么计算和测量啊?

网友M(2008-12-01):
楼主拉力多少啊,我手头有个桨直接装在130马达上拉力大概40g左右。楼主的要是更大的话告诉一下用的什么桨。

网友N(2009-12-02):
130电机 和我的喜好一样 加我qq781491675

网友N:
我的130拉力70多克

网友O(2010-04-01):
回复 网友M:
这里有个计算拉力的网站,可以试试!

网友N:
呵呵 据我观察 lz的电机壳包括电机和轮子 是自由飞上的 机翼上的桐木条是 橡皮筋飞机上的  加我QQ781491675 讨论一下 呵呵

网友P(2012-07-19):
新手请教,那个透明的膜就是保鲜膜吗,在选保鲜膜做蒙皮时有什么数据要求吗,可是我觉得保鲜膜是不是有点重呢,保鲜膜和拓引纸哪个更轻呢,先多谢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