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号机怎么飞呢

楼主(2006-04-07):
有没有哪位高手可以教教我飞飞4号机呀
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经验呀
知道的可别那么小气哦
我会虚心请教高手们的

楼主:
知道的朋友们加我QQ 444377652

网友A:
4号机好飞啊.飞它的感觉和飞大机一样,它对初学者很有用.配件便宜.

网友B:
四号机是飞行教练机,学飞3D机就需飞会这个飞机,先把前后;左右;调尾这几个方向搞懂才行。然后在飞行中如飞机能平稳起飞时再调一下微调,先调到飞机能在只是推油门的情况下飞起来再飞。

网友B:
如有不懂请与QQ188605207连系,一般在晚上9:00后上线

网友C:
可以头问问六通的飞机怎么飞呢?4号机我只差航线了
也可以加我哦``549254898

网友D:
4#是最好的练习机。不管以后是飞大电直或油机。4#练出来的都是看家本领。不要看他小。飞起来很灵活。悬停(四面),航线都有很好的表现。主要还是4#比大的经摔多了。4#还是我最喜欢的JJ。不过现在我基本不会飞了。:)

网友B:
学飞四号机只是能给飞3D打一下基础,把控制方向能够搞熟练,首先只要把飞行技巧撑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