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数字舵机和普通舵机的本质区别,工作方式,谢谢!!!

楼主(2006-04-08):
(无正文)

网友:
同问
最好哪位能出个解剖图
呵呵

网友:
同问
数字舵机有电位器吗?

网友:
我这样理解的!所谓数码舵机嘛,就是新一代的舵机,加上数码二字,体现时代性!!!

网友:
别的说不上,齿轮好很多,有手转动,声音很好听,很细腻.
这从偶的56和亚拓9X的对比上可以看出来.
亚拓做舵机的水平真的是很烂,大家都表去买了,偶就算买亏了,很恶心,很不好用.

楼主:
没人知道具体的吗?

网友:
什么 狗屎数码

也就是将控制信号频率从原先的 50赫兹 提高到 300赫兹

网友:
楼主想自己做数码舵机吧

唉 这种烂东西马上就会淘汰的。

网友:
我真想知道值不值?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应于类似于PCM方式的解码方式(脉宽的解码也数字化)的舵机

网友:
如果控制的信号由50Hz变成300Hz,那他的频率响应会好些吧!

网友:
我还以为里面有芯片呢!

网友A:
响应频率很高,尤其是接陀螺仪时,它的响应速度比普通舵机要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响应频率很高,尤其是接陀螺仪时,它的响应速度比普通舵机要高得多!

请问alexrate大大,是频率响应(frequency response),还是响应频率(Response frequency)呀?

网友:
响应速度和扭矩是由于驱动电机和齿轮比以及比较电路决定,和数码没关系.所谓数码顶多可以做的分级细一些,就是精度和细腻效果,会好一点.不过用在CCPM电直上理论上会很好,但是由于连杆所带来的误差,使这些优势,荡然无存.总结一句话,用现有的舵机驱动摆臂方式下,用什么数码和普通舵没有区别(当然不能和30元以下的普通舵比,就是比的话也就是做工和用料的区别)......................

网友B:
坏了,不知道好不好修。谁知道电位器是舵机上的哪个部位啊?能不能上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不知道好不好修。谁知道电位器是舵机上的哪个部位啊?能不能上个图啊?

就是有个柄接到齿轮上的那个.

网友:
数码舵机和普通舵机的区别不是在齿轮和电机上,而是控制电路。该电路对信号的响应快得多,尤其是在连接陀螺仪的时候,非常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