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用光驱的线路板控制光驱的无刷电机

楼主(2006-04-08):
近日得一坏光驱拆开来看了一下,主轴电机及控制电路是好的,如果用原配的线路板来控制该电机则可省下一笔电调的费用。
该电机没有进行过改装。如果改装了,电器性能发生了变化,估计用原来的控制电路就不能控制了,就算可以控制的话性能也要打个折扣的。

好了,开始工作了:
拆开光驱,可以看到如下图的电机和控制电路:

拆掉集成电路的散热片,用的是BA6869FP,28个引脚

来个特写,我们只用关心22脚和23脚:

将线路板接上电脑的电源,打开电源开关,然后用一金属物体将22脚和23脚短接,如果电机转了起来,那么恭喜你可以执行下一步了。
22脚用来接收其他集成电路发出的主轴电机的伺服信号,在模型上使用时我们没有这个信号,所以把22脚与外部的连接断开。
但这时如果短接22脚和23脚电机不转啊,别急,将23脚和+5V电源连接电机就又工作了。

我现在只做到这一步,还没有把整块控制电路从线路板中分隔出来,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有些光驱用的是BA6849控制的也是28个引脚,我查了下BA6849的使用说明,应该和BA6869差不多的。大家研究研究吧。

网友A:
支持楼主,顶起,等待下文~~~~~~~~~!

网友:
夏天正好改把无刷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顶起,等待下文~~~~~~~~~!

此事暂时告一段落,我没有电直,那个电机拆下来也没处用。

网友B:
功率可能不够的!

网友:
支持探索,可是不能就此打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可能不够的!

也不是一无用处,见下面的帖子:
CD无刷不用改做尾电机

网友:
强贴留名!以表示支持...希望楼主继续研究,带大家一起改装!

网友:
接上来,怎么接线?

网友C:
把这个当控制部分,再加功率管就可以驱动改装后的CD电机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再次实验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竟然把BA6869芯片弄坏了(应该是电流太大),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下次去买几个二手的光驱再拆给大家看。

下面这个是BA6849FP光驱电机控制集成电路的资料(英文的),有需要的朋友下载看看吧。
此资料是从磁动力工作室下载的,感谢磁动力工作室以及发表该资料的朋友。

http://www.cdle.net/bbs/UploadFile/2005-10/200510252255157581.rar

楼主:
一场虚惊,原来是别的地方短路把+5V电源线烧断了,我还以为是BA6869坏了呢。

现在还有3个脚没有搞清楚:22、23、24脚
其他的脚都没有问题了。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当控制部分,再加功率管就可以驱动改装后的CD电机了

这个应该可行性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场虚惊,原来是别的地方短路把+5V电源线烧断了,我还以为是BA6869坏了呢。

现在还有3个脚没有搞清楚:22、23、24脚
其他的脚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应该可行性比较高。

22、23脚短接,24脚可悬空,22、23脚接高电平时,电机转,接地时,电机停。
在你的引导下我已成功的将无刷电机的控制电路部分取下,控制集成电路是BA6840FP。过一会上图。

网友:
不错的技术帖,继续关注!

网友:
关注,这种技术帖值得收藏。

网友D:
14楼!上图!控制电路怎么取的啊?CD原来的电路板能用吗?用锯能锯一小部分(控制电路)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楼!上图!控制电路怎么取的啊?CD原来的电路板能用吗?用锯能锯一小部分(控制电路)出来吗?

是用锯锯一小部分(控制电路),稍改一下,再接好电源线就可,我正在改用电池供电。
我上的图怎出不来呀,怎上图呀?

网友:
楼上,你那电机是光驱的电机吗,怎么像是内转子的!。

网友:
是光驱的,索尼的在转子外加了一个壳,换别的光驱电机也可以,引线排列一样就行。我换了几个试都可以,运行很稳的。

网友:
光驱的电机转速大概固定的,由控制芯片决定了,加电压会提速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现在公布我今天的实验结果。

今天把18、22脚接地,23脚接+5V,电机转了,基本上可以确定,控制线路从线路板上分离后能正常工作了。

下面是具体的使用方法:
1. 沿下图的红线框将CD电机控制部分分割出来;
2. 18脚接地(18脚是电子刹车,接高电平时电机不转,接低电平时电机转,此脚本来是由其他的集成电路控制的);
3. 22脚接地(具体的原理我还没有理解);
4. 27脚是CD电机的电源,本来接的是+12V,分割开来后可以和外接电源的正极接在一起;
5. “电源负极”所示的那根线接外接电源的负极;
6. “+5V”所示的那根线接外接电源的正极。
好了,接下去只要把23脚和电源正极相连电机就可以转起来了。

有几点要注意的:
1. BA6849的最高使用电压是7V,BA6869也应该差不多这个电压,所以外接电源的电压最好不要超过7V;
2. BA6869工作时发热比较严重,注意散热;
3. 不同芯片的集成电路的各个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应酌情修改相关线路。

可以看出使用BA6869FP的控制板元件少(下图红色线框内的那个电容是电源滤波电容,和电机控制关系不大可以拆除),线路板的尺寸也比较小。有动手能力的还可以专门做个更小的板子,比“h4014”兄改装的那块板子更适合模型使用。

楼主:
在光驱控制板上的位置:

网友:
这样的帖子要顶顶顶

网友:
顶~~~

我还觉得,电机的转速应该还是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当光驱的光头在分别读光碟的最外圈上面的数据和最内圈上的数据时,光碟的转速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了光驱的控制电路应该有办法来控制转速.这个可能使用示波器来观察一下一个正常的光驱工作时 22,23 这几个脚上面的波型能找到答案.

网友:
继续顶,集体智慧搞定问题

网友:
今天成功取下第二个控制电路并完善。
一、看如下主电路板,红色部分为无刷电机控制电路,将其据下,据时可稍扩大一点,调好后再将多余边据下。

二、将据下部分的电路修改一下,原来电路用微机电源是+12V,和+5V现改为用7.2V电池供电,用7805稳压管输入端接电池正极(管子左边引脚),中间接负极,管子右边是+5V输出接在板子上红线处。电源正极还要接到原+12V的引线上即BA6840FP的26、27脚。并从23脚引出一棵线。

三、如下图接好电源,从23脚引出的线是控制转速的线可接PWM信号来控制转速,若无PWM信号,可接电源+5V则电机处于最高速常转状态。祝朋友们成功。给我加分呦。

网友:
我给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当控制部分,再加功率管就可以驱动改装后的CD电机了

再接再厉!有否想过加功率管提高驱动电流,那就爽了!

网友:
看不到图顶,看到图了更要顶

网友:
好,我手头上也有坏的光驱..............

网友:
继续顶,期待新进展

网友E:
好帖!值得研究.
今晚拿出一块旧cd板来看,用BA6849,不知引脚是否相同?另有一块是BA6854,应该是有刷的驱动.
另外,经过分析,这个驱动电路适合用有感无刷,不知无感的能否驱动?
扩展功率方面也还有些问题,所以暂时还未考虑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值得研究.
今晚拿出一块旧cd板来看,用BA6849,不知引脚是否相同?另有一块是BA6854,应该是有刷的驱动.
另外,经过分析,这个驱动电路适合用有感无刷,不知无感的能否驱动?
扩展功率方面也还有些问题,所以暂时还 ...

这个肯定是不能用在无感上的。
BA6849的资料在12楼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高手呀,高手,中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是不能用在无感上的。
BA6849的资料在12楼有,可以参考一下。

未必.霍尔元件检测输入的是高电平和低电平,外加感应电动势过零检测电路可以获得同样信号.而功率的扩展则问题较棘手.外加驱动电路时,还要考虑原来的输出怎样利用.
研究这个电路的目的,是想找到一个不需要单片机编程的驱动方式,如果行得通.今后制作无刷电调就简单了.

网友D:
没有坏的光驱,就用家里的好的LG,拆开一看和楼上的都不一样,估计是差不多吧!不管3721把22和23短了试试,不转,再短了其它几个脚,没反应,突然火星一闪,我心里一慌,估计糟了。赶紧装回电脑......傻了!果然坏了!我的LG的芯片上还带激光头移动的步进电机的驱动,现在电机能转,光头也发光,就是光头不能移动了。

楼主:
估计是把光头移动控制芯片烧了。控制激光头移动的一般都是直流电机,所以控制芯片和我拆的不一样的。

最好用坏的光驱来研究,这样即使坏了也不会有大的损失。

现在旧货市场坏的光驱挺便宜的,大家不要用好的光驱实验啊,否则弄坏了我心里不安啊。

网友:
鼓励DIY,不鼓励搞破坏

但是有时侯是相对的呵,怕坏就学不到东西,呵呵

网友:
楼主爆强~~

这种贴不顶不是蒸馍馍~我液有个CDRom,是ACER的
今天拆来seesee~呵呵
还望指教~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试试可以的

网友:
真正是为大众谋福祉的哥们!!!

网友D:
我的LG是用的M63021FP芯片,知该如何接,帮忙指点一下!步进控制那块可能坏了,但无刷还是能转!帖上原理图。

网友F:
感谢楼主!

有机会在研究,能否用在直升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机会在研究,能否用在直升机上??

用在直机上估计不行,用在练习机上倒是条途径。

网友:
众人拾柴火艳高,顶。

网友:
有意思用在车车上应该不用再改了。

网友:
真是让人兴奋的好贴子, 学习了..

网友G:
我拆啦旧光驱我把BA6869FP的22与23短接不转,再把22断开,23接+5V电机动一下就不再动啦。请问怎样才能让他一直转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拆啦旧光驱我把BA6869FP的22与23短接不转,再把22断开,23接+5V电机动一下就不再动啦。请问怎样才能让他一直转起。

22脚和外部断开后接地,23脚接+5V,再试试转不转。

网友:
我今天一口气拆了2个旧光驱!其中一个电机在接7*4桨测试的时候,手没抓稳电机,松了下来桨把无刷电机的线都打断了,感觉动力不错!

网友H(2006-05-16):
回复 网友I:

我的光驱怎么就不坏呢???!!!着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光驱怎么就不坏呢???!!!着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我把22接地,23加+5V当时打火啦!后来不加+5V电机就转起来啦!但转起来也就1分钟左右就停啦!我动了下开关,好象是以前光驱上的开仓键。

网友:
我有一63021心片。现在可以转,也可以调数,就是功率小。1047浆带不动哦!可以加场管吗?研究研究。

网友:
功率扩展

用电压比较器把m63021的输出加大,关键在有一死区,。电路还在做,请高手指教,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上,像那种只有霍尔输入和三相输出直接至电机的芯片(比如光驱电机控制芯片)可否用于控制开关管,从而提高驱动电压和电流。

引用 网友K:


不能,光驱芯片内己经包括了控制和逆变两部分。前一段时间我在论坛中贴过一款芯片,是不带逆变部分的,你可查找一下。我的电脑出问题,电机驱动芯片的资料全丢了。

以前问过,有人说不行,也不知行不行,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
顶上去哈~~不能沉了~~支持楼主~~~~~~~~强烈支持~~~~~~~~~~~~~

支持楼主的 DIY 精神~~~~强烈要求下文

网友:
找不到6869FP的资料
不过有6868FM的,不知道是否类似
http://www.ic-on-line.cn/IOL/viewpdf/BA6868FM_datasheet.htm
还有我的光驱上还有个BA5937这个是不是控制LOADING电机和出入仓电机的?
http://www.ic-on-line.cn/IOL/viewpdf/BA5937AFP_datasheet.htm

网友:
对了,我听说CD里的无刷是什么有感霍尔什么什么的是吗??
如果我把霍尔元件去掉,直接接到3个线圈抽头上,把3个抽头接到脚 2 4 7 上,9-14悬空,是否可行?能不能正常运转???

网友E:
拆开软驱可以看到其中的芯片更小,正在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顶啊顶,为什么没人来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PWM信号是什么信号??
脚9-14 波形控制调速的(具体怎么控制我不清楚,只知道是通过波形的周期控制,信号发生器怎么搞啊??)

PWM就是电机控制信号,一般是用单片机来产生这路信号的(例如现在的无刷电调、CD中的控制电路等都是用的单片机),这个信号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
说白了就是三相交流电源,不过不是380V的而已。
脚9-14接的那几个元件是焊在电机里的,好象是磁感应元件,可以知道当前转子线圈的位置,然后单片机知道位置后就可以调整PWM信号。

另外18脚的电子刹车功能很有用。有事的时候马上刹车,电机就不转了,这样就不会出现螺旋桨打到人身上的事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拆开软驱可以看到其中的芯片更小,正在查找到相关资料。
求求好心人,帮找BA6986FS的资料。

网友:
呵呵 终于能看到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M:

请问如何控18脚,是加高电平嘛?谢谢!

18脚的电子刹车功能很有用。有事的时候马上刹车,电机就不转了,这样就不会出现螺旋桨打到人身上的事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如何控18脚,是加高电平嘛?谢谢!

是的,加高电平。
平时应该接低电平,不能悬空。

网友G(2006-06-16):
回复 网友N:

谢谢!
可以控制啦!
调速不知大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O:
这贴不能沉,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
可以控制啦!
调速不知大侠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调速需要PWM信号,我没有,所以只能控制转和不转。
引用 网友O:
这贴不能沉,继续

我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后面的就全靠大家了。

网友:
是哦,PWM除了用调速信号,还有什么地方哪个有这样的信号可以引借过来呢??什么电器上有这样的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求好心人,帮找BA6986FS的资料。

http://www.21ic.com/pdf_search/data_kucun_001/9/show86356.htm

网友:
感谢houerlovett,但不对啊。

网友P:
休息吧,没用的,除非你想浪费时间

网友:
我的是BD6663FM.

我的是BD6663FM.应该怎么接线啊?
我从网上找到一个pdf格式的说明.可惜没有说明各个引脚的功能.
谁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休息吧,没用的,除非你想浪费时间

你不懂什么叫DIY乐趣吗?什么叫浪费时间?我们又不是在做出成果来卖!你来这发帖不是在浪费生命吗?还不赶快关掉电脑

网友:
今天我也拆了个旧光驱,没找到BA6869FP,只找到一片BA6896FP和一片BA6842FS,一查资料,BA6896FP是四相BTL驱动,用来驱动直流马达和光头寻道和聚焦线圈,BA6842FS是3相无刷电机驱动,要霍尔元件的,电路极其简单,只要把第27脚ST/SP接5V高电平就可以驱动主轴马达了,但是电流太小,转速也低。

网友Q:
坛上有个兄弟要找BD6663FM的,虽然可以找到,但所有找到的都看不清楚。后来看了一下BD6665FM,两个片子一样,引脚相同,说明写很清楚,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
好贴,应该精品!
有没有那片集成电路的原理电路图呀?如果有,和现在的无刷电调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差输出功率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贴,应该精品!
有没有那片集成电路的原理电路图呀?如果有,和现在的无刷电调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差输出功率管吗?

是指我的光驱的集成电路吗?请看我第12楼的回复,里面有联接的。

网友:
在ROHM的官网上,发现一两块不需传感器(霍尔元件)的电机驱动IC,BH5502KV和BH5503KV,哪位老兄手上有可以研究研究,DATASHEET可以看这儿http://www.rohm.com.cn/products/databook/pc/pdf/bh5502kv-e.pdf

网友:
非常感谢!

引用 网友Q:
坛上有个兄弟要找BD6663FM的,虽然可以找到,但所有找到的都看不清楚。后来看了一下BD6665FM,两个片子一样,引脚相同,说明写很清楚,可以参考一下。

我可以继续实验了!

网友:
找到BD6663FM清晰的pdf说明了,但是还是不知道该接哪个引脚.

清晰的BD6663FM说明文件:http://www.pilifeng.com/jabo/BD6663FM.pdf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吧!
谢谢!!

网友:
楼上贴的网址不能打开,看BD6665FM图一样。图中有效的控制信号应是22脚,4脚,8脚,其中22脚是伺服信号,图上标的很清楚,但4,8脚的PS和SB不知是什么意思,你可以试试将4和8脚分别接5V高电平试试,如果还不转,哪可能就要有伺服信号了。

网友:
网址不能打开的原因可能是花生壳软件的问题.

我的电脑是adsl拨号的,所以域名有时有问题.多试几次可能就可以了.呵呵。不好意思哦.

我再试一下.谢谢楼上!

网友Q:
看了下前面的贴,好象SB是电子刹车应接地,PS是电源保持,接高电平可驱动马达。另外,好象伺服信号是用来控制马达的力矩的,不知能否控制转速。

网友:
爽!!!

引用 网友Q:
看了下前面的贴,好象SB是电子刹车应接地,PS是电源保持,接高电平可驱动马达。另外,好象伺服信号是用来控制马达的力矩的,不知能否控制转速。

太强了!!!
按照您说的,SB接地,PS接5v.
马达转起来了!
声音非常动听!!!!

太兴奋了!!!!哈哈!!

再次感谢!!

网友:
哪个是伺服信号??

网友(2006-07-18):
引用 网友Q:
看了下前面的贴,好象SB是电子刹车应接地,PS是电源保持,接高电平可驱动马达。另外,好象伺服信号是用来控制马达的力矩的,不知能否控制转速。

如果能控制马达的转矩就应该能控制转速,转矩Q=P/(2*π*n/60),功率一定时转矩跟转速成反比关系。

网友(2006-09-09):
BD6665FM不太清楚
但是用在BD6663FM上面的时候存在问题
就是驱动电机转动十秒钟后会自动刹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2006-11-04):
这可要试试。

网友S:
不顶我睡不着!!!!!!!!!

网友T:
早期我也拆了个光驱SANYO不过光驱电机驱动芯片是LA6503将23接高电平此时若25高电平电机反转24接高电平电机正转。

网友U(2006-12-05):
:loveliness: :loveliness: 我有几个宏基的52X光驱,谁会改??? 使用的BA5954FP

网友V:
什么叫"高电平"和"+5V"如何接?

网友W:
硬盘里的怎么样用

网友V:
找到AN8481SB和AN8783SB,能用吗?如何接?

网友X:
通过看NA8481SB的电路图应该能用将11脚 8脚接高电平 即5伏看看行不行 但光驱的电路
板的电路口要接电呦

网友X:
对不起我打错了 11脚应该接低电平 8脚接高电平即5伏你试一试吧

网友V:
不明白什么叫高电平,直接说5V正负极接哪吧,电机上的三根线接那?怎样数到底是第几脚?

网友X:
高电平在控制电路里一般是指5伏 低电平是零伏 也就是地线 电机上的三根线按电路默认的接就行
集成电路子1脚附近有一个圆点 从圆点逆时针数就可以了

网友Y:
各位要IC资料的可以到
www.alldatasheet.com
上去搜一下,很全的。顺便帮顶。虽然前景不看好,但鼓励楼主的这种精神。

网友Z(2007-03-17):
呵呵,今天我也弄了一个玩一下,运转中~~

网友AA:
大家离成功不远了

网友(2007-05-12):
拆了N只光驱。找到只24X的,6849FP的,22地23高电平,能转。台电的36X50X52X的小板都一样,只有6849FP和音频IC。但怎没弄都不转???

网友AB:
请高手试验一下,单独使用BA6849等心片驱动电机

请有本事和有时间的DX把光驱的心片 单独做成小板 驱动 光驱电机

造福兄弟

网友:
顶上去 好贴 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请有本事和有时间的DX把光驱的心片 单独做成小板 驱动 光驱电机

造福兄弟

不是有没本事的问题。差别太大了。看下我能收到什么机机在说,现在做着1.5V升9V的数字表升压板。有时发帖没人顶都没动力再发了。多人顶的贴子又很多都是口水帖,又给你看不说内容的太多了。

网友:
强人,我拆了CDROM无从下手

网友:
顶.

俺也有个光驱.,就是弄不好.

网友:
说个事,你试下,能用就回一下。

从主电源(就是JJ主电源插)并个线做个单独5V稳压供25脚,26,27,28合连有刷电调的电机+线,地接回地。试试看是不是能调速了?从5V ̄12V调速线性不错,比无刷电调线性好N多吧。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我的LG是用的M63021FP芯片,知该如何接,帮忙指点一下!步进控制那块可能坏了,但无刷还是能转!帖上原理图。
我的也是这个IC,现在已改好了,效果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C:
我的也是这个IC,现在已改好了,效果很好!

能说下是怎么改的吗?谢谢!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能说下是怎么改的吗?谢谢!

把41脚接5V正电源,电机就转了,12V时电流是1.5A

网友:
我试了下BA6849,堵转电流才700mA,如果不换8.4V电池,8.4x0.7=5.88W,可能不够锁尾,这个只要5只电容和2只电阻就能用了,但不知用多大的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把41脚接5V正电源,电机就转了,12V时电流是1.5A

看来你的用来做尾电机是不成问题的了.才搞完BA6849,发现好像不能用.要转阵地了..............

网友:
失败,空转要1.5秒才能上到最高转,

网友(2007-06-18):
从头看到尾,发现--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把41脚接5V正电源,电机就转了,12V时电流是1.5A

试过了没有用,不转啊!

网友(2007-07-30):
哥们 你好看到你的文章后 我已经改了好几个光驱电机了  但是动力好像小了一些 还有好一点的方法吗

网友(2007-10-27):
我的华硕36X坏光驱用的就是楼主的IC,已经让我拆下来了,哪天有时间我再试试。

网友:
我拆了个6840的,也试验成功了,可惜转速不快。

我拆了个6840的,也试验成功了,可惜转速不快。

网友:
看我做的小电磨,不到4V就能转了.

网友:
前日,看到一篇介绍家用影碟机原理的,.里面节选一段,可能对理解这个有帮助~
一方面,主轴电机上的霍尔传感器检测出主轴转速信号H1+,H1-,H2+,H2-,H3+,H3-,从Pin9~14输入主轴电机伺服处理芯片BA6849,经内部处理后,从Pin24输出转速检测信号SFGIN;另一方面,由SPCA3721取得RF信号RFO,从Pin57输出至M5705 Pin2,经M5705内部数字PLL电路,帧同步保护电路,EFM/EFM+解调电路处理后,一路送CLV控制电路,与基准时钟,主轴转速检测信号比较计算形成主轴伺服信号SMOTOR,从Pin15输出至BA6849 Pin22,经BA6849内部处理后,由Pin2,Pin4,Pin7输出主轴伺服控制电压信号A3,A2,A1,驱动主轴电机以恒线速度进行正常播放.主轴电机启动信号SPDON由M5705 Pin35输入至BA6849 Pin23.
希望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2008-03-12):
怎么没人顶了!

网友AD:
我试验成功了!!!!芯片是BA6849BF。
把电路板连芯片锯一小块下来,18,22脚接地,23脚接+5v,26.27.28接+5v~+12V,加电电机转了。26.27.28接5V转速低,接12V转速高。

网友(2008-07-15):
引用 网友AD:
我试验成功了!!!!芯片是BA6849BF。
把电路板连芯片锯一小块下来,18,22脚接地,23脚接+5v,26.27.28接+5v~+12V,加电电机转了。26.27.28接5V转速低,接12V转速高。

可以上到16V的,再高没试过,我的可调电源最高电压了.

网友AE:
xuo xi
xuo xi

网友AF:
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AG:
看不到图顶,看到图了更要顶!

网友AH:
有问题想求教?
我拆了一个benq的光驱,里面的芯片我看了,是M63028FP的
然后电机是11pin的……也找到了IC图……可是在原电路板上改的时候却怎么都不转,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I(2008-08-19):
看看我改的光驱主轴小风扇
http://blog.ednchina.com/weitongguo/134385/message.aspx

楼主:
不错的风扇,想不到风量那么大.
你网站里的其他小制作也不错 ^_^

网友AJ(2008-10-12):
我的光驱用B11999呀,各位谁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呀,找得好辛苦呀

网友AK:
教你一个笨办法,用一个5K,或是差不多的电阻做为限流,然后接在5V电压上,另一头用一根细线,在光驱的驱动芯片上一个脚一个脚的试,也许运气好就可以转起来了.. 我有一个光驱就是这样试成功

网友AL(2008-11-28):
我的光驱是LG的,M6302FP的,请问我要短接哪个引脚才可以让三相直流无刷电机旋转呢,用哪个来调速呢,,,,,,,,,,,,,,,,,,,,,,,,,,,

网友AM:
航空模型2008年11期里面的船模,就是用的这种改的电机,效果好。

网友AN:
去
www.21ic.com
上面查IC的资料,PDF手册。

网友AO:
这个帖子我喜欢!

网友AP:
很好玩啊

网友AQ(2009-05-13):
学习下,有空试试

网友AR:
兄弟门挺浪费
功率太小,挺浪费时间的,并不实用

网友AQ:
BD7956FS,谁有这个刻录机驱动电机IC的管脚定义啊??下载PDF文档,里边没有写清各脚的含义。电机转不了,郁闷

网友AS:
3个旧光驱,一个都不动,郁闷,

网友AT(2009-08-24):
收藏起,看看我的光驱电机还能不能发挥余热

网友(2009-09-29):
我也试试去~
好办法!!!
如果可以,用旧光驱做个这玩意也不错~
Me323

网友:
有人知道光驱TA8493AF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怎么接线吗

有人知道光驱TA8493AF无刷电机驱动芯片怎么接线吗??小弟给你磕头了~

网友:
大家多发点啊光驱 硬盘 软驱 磁鼓 CPU风扇都有 顶.................................

网友(2009-11-27):
介绍两个查IC的网站
WWW。datasheet4U。com
www。datasheet5。com

网友(2010-05-15):
BA6842相关引脚(BA6840的另一封装)

光驱是IBM 6速
驱动芯片BA6842FS
运转相关引脚:
22:Ecr   2.5V基准      5:Rnf 电流反馈
26:Ec    伺服输入      30:Vcc  +5v
27:ST/SP 开关        31:Vm 工作电压3----15V
29:REV  反转控制

27脚大于3.5V工作,小于1.5V关闭输出
Ec>Ecr  时,REV高电平反转: REV低电平正转
Ec<Ecr 时,REV高电平刹车:REV低电平反转

网友:
作动力电机肯定是功率不够的,做个小风扇还可以,省电 。

网友(2011-02-21):
怎么没了?:

网友:
M63021FP

谁知道M63021FP怎么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坏的光驱,就用家里的好的LG,拆开一看和楼上的都不一样,估计是差不多吧!不管3721把22和23短了试试,不转,再短了其它几个脚,没反应,突然火星一闪,我心里一慌,估计糟了。赶紧装回电脑......傻了!果然坏了 ...
有的光驱不一样你的坏玝了

网友:
你的确切的说坏了

引用 网友D:
没有坏的光驱,就用家里的好的LG,拆开一看和楼上的都不一样,估计是差不多吧!不管3721把22和23短了试试,不转,再短了其它几个脚,没反应,突然火星一闪,我心里一慌,估计糟了。赶紧装回电脑......傻了!果然坏了 ...

网友AU(2011-04-10):
LZ及各位大师~~兄弟也想改一个,可是我拆的光驱跟各位的不一样啊~~请帮忙指点一下,我的板子在哪锯,怎么改,兄弟谢谢各位啦!!!

网友:
IC边上的排线就是连接无刷电机的
劳烦各位啦~~~
兄弟是新手,见谅啦~~~~

网友:
太多专业了,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U:
LZ及各位大师~~兄弟也想改一个,可是我拆的光驱跟各位的不一样啊~~请帮忙指点一下,我的板子在哪锯,怎么改,兄弟谢谢各位啦!!!

1. 先找到控制无刷电机的芯片,一般一个无刷电机都是用1个芯片控制的,具体是哪个芯片,根据线路板上的走线来看。
2. 网上去找这个芯片的资料,先搞懂芯片主要的几个控制脚,一般就是控制转速、电子刹车、电源输入等脚
3. 把线路搞懂了,再去线路板上找,一般来说除了主芯片和电机,其他外部零件不会很多的。
其实只要搞懂了线路图,就知道哪些线路和零件是需要的了。
祝各位朋友玩的愉快。

楼主:
看你204楼的照片,无刷电机控制芯片是BD7902FS,网上找到的PDF文件:
http://cn.ic-on-line.cn/IOL/datasheet/bd7902cfs_205143.pdf

PDF资料第16页有电路图,把电路图上标的零件都在电路板上找出来,芯片和这些零件的连接线路也要的,把这些零件和线路都在线路板上找到后锯下来就可以了。
最后就要根据线路图来分析,如何让锯下来的线路在脱离光驱后能够运行了。

网友:
谢谢LZ指点,看来我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那线路图比我想象的复杂太多了,无刷电机控制芯片下面还走线,看不到,估计是要用万用表来看了吧~~
哈哈,电子元件符号、万用表使用……
不过我喜欢这个,我相信我一定成功!
不懂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指点啊~~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废物利用 和芯片应用的强贴

网友:
这帖一整好几年了.历史最长帖

网友:
刚上的图是BD7902FS的IC
自己研究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涂黑色的脚,是接地线;红色的是+12V;黄色的是+5V
1-7脚测得与主轴电机下边的3个元件相连,应该是感应元件吧,貌似叫霍尔,不知道对不对。
9、11、18脚连接的是主轴电机的3个接线端。
21脚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22、23是刹车,不明白为啥这个IC有两个刹车,迷惑。
24查单词意思有主轴、心轴的解释,我觉得可能是与楼主那块IC的23脚的功能类似吧,不确定。
26、27脚不知道干什么的。
28、29和34、35、36、37是4线步进电机的信号和供电脚(调节光头移动位置的)
45、46、47、48是光头上调节凸透镜上下移动对焦的2组线圈
49、50和26脚解释几乎是一样的,但我猜是不一样的,一会我说我的理解
52控制光头移动位置,轨道位置的信号端
53光头对焦信号端

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前辈帮忙修正,谢谢了

网友:
经过大半天的“研究”,总结出2点:
1、整片IC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27脚,也就是从IC中间一分为二,下面这部分就是控制主轴无刷电机的;
     第二部分是28-40脚,这部分是控制4线步进电机的;
     第三部分是41-53脚,这部分是控制光头的。
2、我自己判断的信号端,标示元件的单词上都组合“IN”这个单词,也就是:24、26、28、29、52、53这6个脚

没办法,兄弟我刚入门,不懂的太多,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觉得既然我只想驱动主轴无刷电机,那上边那些脚所连接的电子元件就没必要留了吧?如果要留,比如28、29脚各连接一个贴片电阻,电阻另一端连到板子的另一头,那这个电阻是不是就不用留了,还是要怎么处理?
还有就是有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看来这片IC功能很全啊,你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楼上那个是电阻的符号,日本的电路图上大多用这种符号的,我们一般都是用个长方形表示电阻的。
49、50连接的那个估计是出仓电机,26脚控制电机的转速。
10、19、20脚是通过一个电阻连接12V的,不是直接连接12V,接线的时候要注意的。
22、23是刹车,估计一个是无刷电机的刹车,一个是出仓电机的刹车,瞎猜的。

要把无刷电机驱动电路从线路板上切割下来,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1、先给这个电路板接上12V和5V电源
2、关掉电子刹车(不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需要测试一下。)
3、给芯片一个PWM调速信号让电机转起来,具体给哪个脚,估计是24脚吧,不确定。
4、无刷电机能够旋转的话,把其它无用的线路一个个割断,看看如果切断了电机还能不能转,如果能转,说明切断的电路对无刷电机没什么作用。割的时候要小心,刀片是金属的导电的,不要弄的电路短路烧毁芯片,没把握的话断了电割然后再通了电测试。
5、经过第4步,外部的无用电路都去掉了,这时候把剩下的电路从线路板上切割下来就可以用了。与外部的接口应该包括:无刷电机连接口、5V电源、12V电源、接地、电子刹车、调速信号输入,其它的应该都是没有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指点~~真是学到不少东西了,今天想上电试一下来着,可是之前测电路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上的+5V与接地居然是短接状态,这让我很纳闷,按理说不应该啊,板子上的焊点都没动过,就把主轴电机,移动光头电机,进出仓电机取了下来(进出仓电机单独有一块板子,通过焊接的一段类似IDE数据线的排线连接,我也给焊下来了,不过焊点没有弄坏,也没有粘连),我想不会因为摘了几个硬件就改变这么大吧,我还特也关了电脑测了一下现在用的光驱的+5V与两根地线是否正常,但结果让我更迷惑了,大概在前3~4次,都发出很短的蜂鸣声,说明会有很短时间是短接的,之后再量就是断开的了,我估计要是贸然通电,没准哪冒烟了,还是问问大家先~~

网友:
救救我啊

我有一块BA6849FP的芯片       18脚+22脚接地    23   +5V    电机不会转啊!!

网友:
还有这个

18脚的是短制动
22脚的是输出电压控制
23脚的是功率
25脚的是供电
26-27脚的是电机电源
   请问    地线的接哪?     +5的又接哪?

18脚到27脚

18脚到27脚

网友:
好几年前的东西了,现在买个无刷电调很便宜的30多就能买一个

网友(2011-05-22):
我的也成功了,2.5V即可启动,调到15V工作一个小时性能稳定。还给电机换了个轴。

网友:
23,,25,26,27,接到一起,22接地,18从电路板中断开就可以了(18脚只要接入3V电就会刹车,呵呵很灵的)。2.5V启动,15V工作一小时稳定。注意电压高时要加散热片

网友:
好贴啊!
这样的贴不顶不行,不能沉,我也有一个旧光驱一拿来试试

网友:
好贴不错我也试试

网友(2011-08-26):
我手头上也有坏的光驱电机想改

网友(2011-09-30):
我拆了CD一个,IC用的是BA6664FP,有人知道它的功能吗?

网友(2011-12-09):
M63015FP

我拆了一个光驱,芯片是M63015FP,请问怎么接线?

网友(2012-01-19):
功率怎么办!

网友:
今天没事干,又用5V+电阻的方式,把手上的LGDVD的转起来了。这个光驱用的是无感无刷电机,M63043FP芯片,因为这个芯片的资料找不到,就用了M63020FP的,引脚定义差不多。PIN1加5V电就转了,因为是用无刷无感电机的,本来接电感的16~21引脚直接到主芯片了,看样子是没法割下来改了,不过我又找了个硬盘电机接上去,发现也能转,转速估计有1W5以上。回头做个电风扇去,呵呵

网友:
有意思的贴.没事也拆个试试.

网友(2012-03-04):
电脑普及20多年,可重复利用垃圾的时代终于开启了

网友:
记号 可以拿来玩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一个光驱

上面的IC是LA6531
哪位有LA6531的图?发一个出来

网友:
标题

硬盘上四个线  去掉一个ct其他三个接电机

网友:
学习中受益啊

网友:
真是好贴,废旧物品可以有新用途了。

网友(2012-04-10):
回复 楼主:

我的芯片也是BD7902FS,下边一行字是439 H32H。在原板上基本驱动起来了,但是感觉不对劲:21、22、23断开,22、23、24接到一起再接3V正电压,电机转了(速度一般),如果接5V就转速很快。电机启动时有时要拨一下,转动过程中几十秒会嗑个一下(刹车或者掉电的感觉)。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V:

好贴啊!!

网友:
我的光驱里面是R2A30236SP,上网查了没有PDF说明啊,求助,郁闷

网友(2012-09-01):
这么好的技术帖子,我先顶了。可是图呢?板主高抬贵手吧!

网友:
图怎么没了

网友:
高手呀都是会废物利用 啊

网友(2012-10-03):
我对电子一点都不懂  谁能告诉我怎么让马达转起来啊  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下 我的也是LG DVD   芯片5310BC    N63043FP   不懂 了  一窍不通 高人指点

网友:
论坛的人太神了。

网友(2012-11-02):
想把电机拆开,一不小心把里面的磁弄碎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