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战斗的飞机模型

楼主(2006-04-08):
我有一个设想,把电动连发bb弹气枪装上飞机模型,它能否向战斗机一样在空中开火?
我的1:1仿真电动连发ak47枪全重2kg,bb弹出腔速度90m/s,威力强劲。发弹速度不详,反正一下子一包弹就打完。我估计如拆出发射子弹装置重约500克。
如果安装成功,可以轻易把空中飞行中的风筝、其他飞机模型打下来(恶劣了点:p)
请问翼龙最大载重量多少?
飞行中开枪时后坐力需要考虑吗?
安装时如何调整重心?
请问有可行性吗?朋友们探讨一下,如果可行,就拆了仿真枪安到我的翼龙上了。

网友A:
连发动机都不用装了,就用子弹的后坐力升空

网友B:
老兄不用打翼龙的主意了,我看用个油机差不多,电动的翼展估计得做到2米能把你那只2公斤的枪带起来

楼主:
除去枪托枪把等铁制贼重的配件,单独只是射击系统估计不到500克啊!
我又查了一下论坛,改装的翼龙能载重300克。如果增加动力能载重更多。翼龙能改油动,油动系统重量不轻吧?增重不下1kg照样爽飞。
现在担心的是连发射击时的震动飞行中的翼龙是否会受到严重影响。没有朋友做过类似的尝试?

网友C:
有创意,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D:
翼龙这种破玩意你还以为是标准大型的模型飞机啊,要做也要用大一点的飞机

网友E:
嘿嘿~ 不错的想法~~ 不过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你有这样的飞机在天上空战,地上的人是不是都要戴头盔呢??

网友F:
98年搞过25级上发射火jian模型.但不知你的开火时后坐力多少?

网友G:
有创意!
不过火力太猛,有没小一点的啊?

网友H:
后坐力不要紧,大不了空中失速,反正翼龙滑翔性能好,失速后恢复很容易。关键是你要想把别人打下来,这实在需要超人的瞄准能力啊!

网友I:
还是装小导弹好@!@!@!@

楼主:
这种枪可以轻易顷刻间把10米以内的硬纸板射穿密布窟窿。估计如射准的话在20米的空中飞行模型、小鸟都难逃其毒手!
偶新手,才摔了2架翼龙,熟练翼龙前暂时还不想换机机,动手能力尚欠佳,把想法付诸现实还需一段时间。还是看各位大哥前辈的了。
试想某天模型界流行模型大对战,对战双方战机同时起飞,一如真实空战,战机抓对厮杀,漫天硝烟飞弹,一场惨烈的空战... ....
战毕,胜者喜气洋洋,败者收拾残骸重装战机挟耻再战
当然如ready老兄所说,地面人员也要头盔装甲全副武装才行:p

网友J:
偶看还是用那种玩具对战坦克的方式比较好,发红外线的,你那就算能做成也不好打,要想打得准你还要在飞机上安个摄像头,再说万一打到人也不好。

网友K:
还是装导弹好..

网友L:
晕~ 我模型机都会自己飞掉下来(折财), 你还有有心思再来上一炮.... :(

网友M:
想法很不错,,,有意思

网友N(2006-05-12):
这种GUN我也有一些.AK的金属波箱太重不合适,有种塑料波箱轻很多,威力也小,比较安全.理论射速是600-750/秒(8.4V电池供电),子弹用0.12G的就够拉.上0.2G"狗粮"吃不消的.能按上这个的飞机至少要1.5M翼展油动的.

网友O:
创意不错.就算打不到人,打到小狗小猫也不好呀.

网友K:
还是折腾地空导弹,你们飞模型,俺跟你们一起飞导弹.

网友E:
哎~ 在飞机上装GUN,麻烦~~ 还不如有机会,你把飞机飞上天,我用气GOU来练练枪,同时你练练躲枪子儿的技术,地面上的人员也不用带头盔,多安全,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