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船要用压水板

楼主(2006-04-08):
什么船要用压水板,速度快的小船要吗?压水板会减慢速度吗?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壓水板就是穩定船身~延長水綫~一般在FSR上會用~小船的話一般沒必要~除非你的軸係裝的位置靠后了~像老賈前輩去年比賽的ECO就在後面加了一塊壓水板~以延長水綫~
其它的情況像穩定小船在船底上做文章就好了~

网友:
忆伤鬼眼真是好心人啊!

网友A:
压水板的主要作用在于延长船底水线,抑制抬头力矩,稳定纵向安定性能,0级可调桨轴入水角度的船可配合入水角度找到最佳平衡点,船尾压水板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能抑制横向偏转力矩,在右侧人为制造升力,将右侧压水板的角度调的比左侧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水板的主要作用在于延长船底水线,抑制抬头力矩,稳定纵向安定性能,0级可调桨轴入水角度的船可配合入水角度找到最佳平衡点,船尾压水板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能抑制横向偏转力矩,在右侧人为制造升力,将右侧压水 ...

恩~~~~~~~~~~~~~~

网友B(2006-07-02):
我改装的玩具船今天加了压水板试航,速度比以前提升了一倍,能到30km了,船也不点头了。船姿和稳定性都比以前强了许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水花不漂亮,可能是船体太小了,整条船加舵才41公分长。用的GSB20-40-7无刷,30A电调,11.1V锂电。

---数码相机借给朋友用了,改天上照片,让大家拍个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装的玩具船今天加了压水板试航,速度比以前提升了一倍,能到30km了,船也不点头了。船姿和稳定性都比以前强了许多。唯一的缺点就是水花不漂亮,可能是船体太小了,整条船加舵才41公分长。用的GSB20-40-7无刷, ...

你的船点头,应该是重心后了,你这样试试,把重心慢慢向前调,有可能不用加压水板,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
mcintosh 你好,此船的内部空间太小,电调,电机,接受,电池,舵机依次从船头排放,已经没有地方做重心的调整了。要不就在船头加重,您看可以吗?可我又怕船重了影响速度。
听说您头些天改装了条FSR03.5艇,效果相当不错,想知道您用的电机,电调是多大的,能赐教下吗?

网友:
你可以改一下电池的组合方法,比如电池组做成两排..........
我是用fsr o 3.5的油船船壳装了一条电船,用的是125A电高,飞高的540无刷电机。16节国产工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