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昨晚做到今早4点的 900MM KT KANTANA 3D

楼主(2006-04-08):
450克 应该不好飞

网友A:
漂亮哦,拉线的,控制更准确

楼主:
拉线机构也很轻

网友B:
素淡的机机,不错啊。机型挺好的,我喜欢。。。。

网友C:
再涂装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D:
我也做了一架,改天上图跟你比比,呵呵,不过没你做的好啊

网友E:
连动结构做得这么仔细~~ 不顶不行~!!
楼主原来是玩油动固定翼的??

楼主:
今天飞了用铃铛拉力比 1.2:1 我觉得不好吊(徐波却吊的很好)但横滚很好 飞了8个起落后上树掉下来电机轴严重弯曲 打了一颗3107 倒霉!!!!!!!!!!!!!!!!!!!!!!!!!!!!!!!

网友F:
做得真仔细
不惜血本啊

楼主:
改天做个大点的

网友G:
kt机太脆,还是做的轻点好
这个电机太重了,呵呵
飞机太重的时候,要求反应速度必须非常快,不然就没有改回的时间了,深有体会。。

网友H:
配置挺高的,其实辉胜 esky 之类的就可以了电机轴也歪了,慰问.

网友I:
副翼还用两个舵机,真奢侈!

网友J(2006-05-20):
顶!!!!!!!!11
不顶!!白不顶!!!!!!!!!!!

网友K:
起落架很重吧?用的什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