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以前一直用G2都没问题,这段时间开始报错,不知是什 ...
请教 以前一直用G2都没问题,这段时间开始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图)

楼主(2006-04-08):
以前一直用G2都没问题,这段时间开始报错,不知是什么原因,如下图:

网友A:
和你的显卡有关,好象你的显卡不支持3D显示.你没装驱动吧?

楼主:
显卡是GF2 MX400, 驱动装了,把最新的驱动都装过了,还是这样

楼主:
看了一下 DirectX ,发现DirectDraw加速 Direct3D加速 AGP纹理加速 都不可用,而且旁边的禁用按钮也是灰色的.是不是要重装一下DirectX?

楼主:
晕 16天后终于知道 是硬件加速没有开到 FULL 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