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飞机估计是飞不起来了,大家帮我看看吧。

楼主(2006-04-08):
动手能力比较差  瞧  搞成这个模样了 诶~~~

楼主:
我自己觉得 好像接收机太大了 电机动力太小了

网友:
你的感觉是对的!你看看你的镍氢```电池都跟这电机的推力差不多!!!你还想飞??换傻猫的180吧!
我看好多人用!效果确实不错```

楼主:
称了一下重量 晕了  106克【天平称的】估计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电池是嵌到泡沫里去的?这样会不会影响强度?

网友:
电池好象太重了啊。。。。。。。。。。

网友:
电机也太细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克?
不重嘛

 忘记放上机翼了

网友B:
这套装备。。。。。换个480电机试试吧。

网友C:
巨大的接收机……吓人

网友D:
机翼尺寸多大??
我有个和你一摸一样的机翼!!翼展65CM.是第一次自己切的泡沫!非KT哦!!重15G
正想做个小飞机呢,却被你抢先了!
我打算用两串手机里电,奥地小车的开关控,双电机!
以前也想过用4VF的,但是接受就28G了,!!!!!
现在在外面上学,暑假作好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巨大的接收机……吓人

是不是需要买个小接收啊?贵不贵啊?

这个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翼尺寸多大??
我有个和你一摸一样的机翼!!翼展65CM.是第一次自己切的泡沫!非KT哦!!重15G
正想做个小飞机呢,却被你抢先了!
我打算用两串手机里电,奥地小车的开关控,双电机!
以前也想过 ...

我这个翼展50 重量不详【KT板去皮做的】

你也加油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装备。。。。。换个480电机试试吧。

480电机?我有的【遥控车上的】,不过很重的,而且我这个电池也不够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忘记放上机翼了

机翼和晶体加上去就有120.1克    能飞起来吗?

电机全速时电流2A

网友:
悄悄问一下, 电机有安装角吗? 或者机翼有没有迎角?

网友:
我的和你的翼展差不多48cm,还在调试中.平均弦长10cm,4节纽扣电池4.5g(旧),全部重量16g,基本能维持平飞.用9g3.6v镍镉电池可以小角度爬升.你可以考虑减轻电池等设备的重量.或者改用大一点的电机,能提供40克左右的拉力和5m/s左右的拉力就能飞起来了.

网友:
是什么电机啊?看着好小哦,力量怎么样啊?接收机那点重量其实可以不管的,主要是电池的重量估计太重了吧!你换动力好点的锂电池看看,不要搞手机电池了,现在的成品锂电池已经很便宜了啊!

网友:
马达太小,电池太大,估计飞起来的可能性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