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矢量推力纸飞机!(刚描出图纸)

楼主(2006-04-08):
今天与cxminger一起到江边,爽飞我的第5架纸飞机,经过上周的熟悉,我已经很熟悉这架矢量推力的飞机了,在空中原地转弯,迎风悬停都很利索了,呵呵。
矢量推力的原地转弯可真爽,大有3D的感觉,而且可以飞得N慢,几乎就是直升机了,我的技术差点,但也有点吊机的感觉了,不过我是腰推,因此算“顶机”,呵呵。

飞了6块电池,差不多在空中呆了1个多小时。
------------------------------------------
图纸如下,一个方格是2cm x 2cm
1、图中虚线是V槽,需要折叠或者当舵合页
2、棕色粗线为碳杆,当然,长度需要等机身成型后度量,而不是像图中的长度
3、电机安装在机身中央那根碳杆上
4、飞机重心应在距机头24cm处,由于纸飞机三角翼的特点:尾部特别重,加上垂尾和电机都在后部,因此其他所有设备,包括舵机都应尽量向前装,否则无法保证重心,如果最后要另外配重就亏大了!
5、我采用7寸桨,根据桨在机身上挖槽,可看照片
6、机身的大V槽的深度决定飞机灵敏度,按照我图中的尺寸,飞机的翻滚是很不灵敏的,要想改变这个情况,可以让合龙后AB之间距离加大,比如24cm,这样就能横滚了。

网友:
上些图噻,期待中~~~~~~~~~~!

网友:
上图来看................

楼主:
先来张对比图,蓝色是第2架纸飞机,由于是第一次成功飞起来的飞机,残骸还保留在博物馆,舍不得扔。红色残骸是第4架,是非常好控制并且爽飞的飞机,也没舍得扔。边上还健在的是第5架,即矢量推力飞机,呵呵。

和前4架相比,首先电机设置在中间,即“腰推”,这比尾推更容易配重。

楼主:
矢量推力的关键在于这片看起来像垂尾的东西,它的摆动配合V型尾槽,能够将气流向某个方向偏转,形成强烈的旋转力,和垂尾不同,在飞机滑翔的时候,这个东西作用非常微弱,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改变推力线。

网友:
哈哈。兄弟们想做纸飞机可以向楼主请教。楼主做的纸飞机确实是太牛啦。一点都不亚于我的翼龙。

楼主:
有了这个挡片后,飞机能够在空中几乎原地转弯180度,呵呵,像汽车甩尾,本来指望两边水平尾翼也能起到矢量推力的作用,但是没有明显感觉,只是和普通升降舵一样的作用。最早曾经考虑用舵机带动发动机做推力线旋转,后来发现这样做螺旋桨开槽、发动机振动干扰舵机,转轴强度都很难保证,就改成这种风门挡片的形式了。

飞机不含电池全重300g,配合了50g 70g 100g 150g 的电池飞行,我的电池很乱吧,配轻电池时,由于头轻,飞行速度非常慢,几乎就是直升机了,迎风就悬停了,配150g飞机的时候,就超快了,在空中唰唰的蹿啊,而且头重得厉害,必须一直拉杆。7.4V电池满电时也只能提供300g推力,正常情况下估计只有200g推力,因此爬升十分吃力,只能慢慢螺旋上升,配11v电池满电推力有500g左右,顶着风几乎以45度的斜角直线爬升出去,没几秒就非常高了,真爽。

矢量推力的直接效果就是方向非常容易控制,在任何情况小,小给一点油门,都能轻松转弯或者调姿,因此顶风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左手微动就能轻松半油门顶风悬停。

纸飞机做了5架,越来越有经验,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也得到了N多前辈的摸索的经验。由于今天两个人都只顾飞行,没有留下飞行照片,不过真看照片也就是飞机在空中的样子,呵呵,和前几架没有什么区别。

最后再来2张关于这个矢量腰推的照片,5IMX的照片上传很累哦

网友:
建议斑竹给于加精。。。

网友:
靠!厉害!我连原理还没有弄明白呢!

网友:
哥们,你可是够N的啊,呵呵!发些详细的图和制造过程来看看,我也学习下,谢谢!

网友:
楼主是真的委厉害!顶

网友:
这不能算矢量推力,因为你的推力线根本就没变化,你那挡板是相当于方向舵

网友:
晕,看不到图!!!!!

网友:
管他是不是矢量推力,是好东东就得顶!!

网友:
终于看到了。不错。。

网友:
其实就是方向舵,只不过舵效很高是吗楼主?

楼主:
俺是菜鸟,说实话,我开始也是按照方向舵设计的,但是这个舵片在滑翔时基本起不到作用,而且和普通方向舵相比,这个舵片和V型槽构成了一个推力导轨,可以感受到打舵时飞机有一个自旋力矩,呵呵。我其实也闹不清楚矢量推力和方向舵从本质上说有什么区别,感觉喷口的运动就叫矢量推,这架飞机就有点喷口运动的意思。如果是方向舵,总不至于滑翔时没有舵效吧?

我看到牛人们飞3D也是能够原地转身的,到底该怎么叫,就请各位老鸟下定义吧!

图纸要等我拆散这架飞机后画了,我螺旋桨的位置是安装后挖的。

网友:
楼主厉害,问个比较菜的问题,这架飞机要混控吧

楼主:
听从前人的劝告,我虽然刚入门,但是咬牙买了三和的设备,因此不用混控器,只要在遥控器中设置即可,使用三角翼模式后,这架飞机具备升降舵、方向舵、副翼的功能,算4通,不过这架我的机身做的比较深,因此无法横滚,我尝试了一次横滚,结果是栽下来了,碳杆断了2根。

正在描图纸中。我觉得机身再浅一些就能3D了。

网友:
有意思的飞机,而且做起来很简单,有空DIY一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菜鸟,说实话,我开始也是按照方向舵设计的,但是这个舵片在滑翔时基本起不到作用,而且和普通方向舵相比,这个舵片和V型槽构成了一个推力导轨,可以感受到打舵时飞机有一个自旋力矩,呵呵。我其实也闹不清楚 ...

应该算是啊,X-31也是外置三片“东西”,那还算是三个方向上的,而F-14的矢量推力试验机是在两个喷口那各加了一片垂直“风档”,转弯半径可小到80米,还有大部分垂直发射的面对空导弹的助推级都用这种外置“风档”的方式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问一下,是不是只用了2个舵机啊!

网友:
真是好东西 价格便宜 量又足哦!

楼主:
用了3个舵机,水平尾翼一边一个,混控当副翼,垂尾一个。现在正在构思纸飞机F22版。

网友:
怎么又看不到图了呢?郁闷!

楼主:
向更高目标迈进,纸飞机也要像真,F22猛禽纸飞机研制(点击此处),各位多捧场。。。

网友:
楼主厉害,真厉害,要多向你学习喔!

网友:
更像方向舵的作用,啊。哈哈。

网友:
太好了!我有空马上做一个玩一下!
另外想问一下那是什么纸,哪里有得买?

楼主:
坏了,看来新手对"纸飞机"这种称呼还有误解...

这是用KT板做的,机型同小时候的纸折飞机,因而得名.

KT板在很多地方有卖,比较容易找到的是做广告牌的店,走进去大大方方问一句:老板,KT板多少钱,就OK了.

网友:
我照图做了一个,好像做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了,看来新手对"纸飞机"这种称呼还有误解...

这是用KT板做的,机型同小时候的纸折飞机,因而得名.

KT板在很多地方有卖,比较容易找到的是做广告牌的店,走进去大大方方问一句:老板,KT板多少钱,就OK了.

哈哈……及时纠正问题不大!
有空去广告店去看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顶一个,顺便问一下搂住飞机的具体尺寸和材料,还有使用什么胶比较好用?热熔?泡沫?
我也想自己做一家,虽然还不会降落,嘿嘿。

楼主:
图纸尺寸在楼顶,材料是KT板.胶用热溶胶比较简单,省心,我的心得是热溶胶点几处,不要整条缝点满.不会降落比较麻烦,可能飞不回来哦.

网友A:
这样都有可以飞起,好象只两通道呀,好难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有可以飞起,好象只两通道呀,好难想象

那里写的两通道啊,老大。看看仔细再说。

楼主:
我实际是4通的。

今天把飞机拆了,虽然还能飞,但是要取设备下来,新买了一架T34,需要设备啊。拆下来才发现,飞机已经多处骨折,脊柱碳杆已经断成4节,翅膀碳杆断成3截,只有尾部完好,下次做纸飞机,脊柱完全不用碳杆了,白浪费。栽头时,碳杆也顶不住的,不如KT板以柔克钢,虽然有些皱褶,但是还可以高飞。

网友(2006-05-08):
顶下,好照着做,呵呵!楼主啊有个问题,垂尾的摆动角度是不是要和平尾的斜角完全合拢啊?谢谢!

楼主:
回楼上:
1、此舵,或者叫矢量推力板,舵效巨大!实际我使用时仅有几度的摆动即可,不需要和平尾合拢。
2、垂尾是切了斜角的,否则摆不动,您说对了。

另外,我前天刚又做了一架小飞机,和这架比较,得到一个经验就是飞机的V型槽身要浅一些,这样飞机会灵活很多。图中这架飞机,我的V槽身相当深(为了容纳螺旋桨),结果是副翼几乎不能用,只能用垂尾。在新做的飞机当中,翼展近80cm,V槽仅15cm深,飞机很灵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
1、此舵,或者叫矢量推力板,舵效巨大!实际我使用时仅有几度的摆动即可,不需要和平尾合拢。
2、垂尾是切了斜角的,否则摆不动,您说对了。

另外,我前天刚又做了一架小飞机,和这架比较,得到一个 ...

兄弟,我也准备做个玩,刚好是90CM宽的板,我想直接用这个宽度了,翼展也象你一样的放大些,V槽的宽度和深度也和你一样基本是图纸的尺寸不变了,只是合拢的时候注意不要把V槽合太深就可以了对吗?

网友:
兄弟又忘了问了,这个的平尾多面好象是有点斜角的,而且舵面也比原来的宽一些,对吗?还有我想把机头还是做成以前那种尖的,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
强,俺也支持一下

楼主:
1、机头做成尖的强度不如这样平的,同时机头尖了以后飞机前端的深度就浅了,不易容纳电池
2、舵面宽应该没有问题,平尾切割时是正的,但是折叠后就带点斜了
3、可以,合龙时合少点V槽就浅了

网友:
再问噶,呵呵!兄弟,电池我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和位置,你是如何做的,好象记得你做了电池仓的 哦?有图的话给我看下,电池真的很难放我前一架是绑在前端的加强杆上,电池位置高于翼面了.这次做的这架我把电池 放到了前端的V槽里,稳定性比以前好,但是摔机的时候电池很容易顶穿KT版,指点下,谢谢!

网友:
顶下,好照着做!

网友:
兄弟帮忙看看,我的着点改动会对整体的效果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
能飞吗?
期待看到他在天上的样子

网友:
呵呵.没有看到吗,大家都飞坏好几架了哦!GALE快些回复下啊,如果这个改动还可以的话那我马上就上设备了,如果不行那现在改还来得及哦!谢谢!

楼主:
你的改动对飞行有比较大影响,改动后,螺旋桨的风将不会吹过舵面,那么在大迎角的情况下,飞机不怎么飞,舵就无效了!
改动后,不影响垂尾功效,但是影响平尾。

我原先的设计,在大迎角的情况下,仍可有舵效。

网友:
兄弟,我想了下,影响和你说的一样绝对的会有,不过我估计影响到最坏也就是升降和副翼转向的时候会迟钝吧,我想的对不对啊?

楼主:
我在你的帖子里回了,肯定能飞。

楼主:
在有垂尾的情况下,垂尾的摆动角度会严重影响飞机姿态,你先把垂尾片严格调中,然后放风,看看飞机在不打舵的情况下向哪边偏航,然后收油落下来向反方向微调垂尾,或者你熟练的话可以像我一样,手动打舵调整,飞到高空后边飞边调,调到飞机直航就OK了!

根据我的经验,飞机直航时,垂尾是需要向左一点点角度的,非常小,估计1度左右吧。

网友(2012-10-02):
引用 楼主:
听从前人的劝告,我虽然刚入门,但是咬牙买了三和的设备,因此不用混控器,只要在遥控器中设置即可,使用三 ...

这么好的帖子
挖出来

网友:
学习学习,很详细,lz厉害

网友(2013-01-15):
这个算是半矢量,,有一半的功能算是矢量控制

网友(2019-01-29):
看不到图纸啊

网友:
股骨头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