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在XP无法安装(有图)

楼主(2006-04-08):
按了"Install RealFlight G2 CD "后
出现以下

网友:
我的也出错,不能装!!!惨!原因不明啊

网友:
可以装的,多授一下以前的贴子

网友:
直接解压的不能安装。必须用虚拟光驱虚拟的盘才可以安装。

楼主:
是啊
我是用D-TOOLS安装的
不过不行

楼主:
顶啊顶
大家帮帮我吧~

网友:
请将虚拟镜像盘拷贝到硬盘上安装,直接在 光盘上虚拟,很容易出错。

详情请查看本版的 精华区,G2 安装指南,如何使用虚拟光驱

楼主:
不行~
那是装模拟器的教程
我连安装都不行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似乎和虚拟光驱无关

我是拷在硬盘上,用村夫的光盘上的和网上下载的都不行
可以排除G2软件的问题,可是daemon我用了两种版本,变红变绿都不行
还有什么地方会出问题呢??? 好奇怪呀,村夫的模拟器,XTR没问题,G2就刚开始能用,有次重新安装了,就不行了。在我的新PC上装也不行,都说setup出错!

还望高手继续帮忙分析啊!

楼主:
顶顶啊
高手们帮帮忙吧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我是成功装过几次G2的,就是不知现在怎么装不了了

网友:
好像记得先要升级,安装顺序不是1-5。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原因是XP更新了几个补丁!尝试一个一个补丁去掉,你就能装了!所以我现在用XTR,再也不用G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一样,原因是XP更新了几个补丁!尝试一个一个补丁去掉,你就能装了!所以我现在用XTR,再也不用G2了

不行啊
删了几个补丁还是不能装

网友:
我用win2000也不行啊?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和安装过程没有关系,因为setup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