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半浸桨这个安装高度是否合适?

楼主(2006-04-08):
第一次做半浸心里没底,请大侠帮看看,先谢了!

网友:
感覺有點高了~~~~~~~~~~~~~~

楼主:
我也感觉是偏高了,从船底拉一直线至桨毂,刚好在桨根,也就是半侧桨叶刚刚没进水中,但如果船底因高速形成气垫,也许就不能半浸了,这是本人所忧虑的.

网友A:
我个人看法最好把船的全部重量加上  放进水里试下 水平线要在浆叶最高点上面1-2CM左右估计就没问题
还有个关键就是用什么动力 估计能达到什么速度  要用无刷的话多半高了,普通电机的话可以试了再改。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看法最好把船的全部重量加上  放进水里试下 水平线要在浆叶最高点上面1-2CM左右估计就没问题

看水平线可能会不准,以船底的滑行做比效可能会更准确些。

我也感觉会高了一点点。其实你只要把桨轴再做长一点,可能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偏高了,从船底拉一直线至桨毂,刚好在桨根,也就是半侧桨叶刚刚没进水中,但如果船底因高速形成气垫,也许就不能半浸了,这是本人所忧虑的.

其实半浸桨的最大效率在桨没入水中70%---75%时的效率是最大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我这只小虾长40,宽20.高4.用的是从玩具船拆下的双380动力组.
预计船滑行时可以单桨叶打水,但如果船底形成气垫就不行了.我做的这只小虾船底两侧有围裙,就是想船底有气流,现在看来有也罢没有也罢.

楼主:
其实半浸桨的最大效率在桨没入水中70%---75%时的效率是最大的!
-------------------------
"70%---75%"-------你指的是全桨时还是单桨叶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半浸桨的最大效率在桨没入水中70%---75%时的效率是最大的!

"70%---75%"-------你指的是全桨时还是单桨叶时

全桨的70%----75%!而且是船在跑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桨的70%----75%!而且是船在跑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玩具船的半浸桨状态肯定没有70%--75%了,我基本上就是参考了玩具船半浸桨的安装高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玩具船的半浸桨状态肯定没有70%--75%了,我基本上就是参考了玩具船半浸桨的安装高度的.

我指的70%---75%是船在行进中桨直径的70%---75%没入水中时半浸桨的效率是最大的,也就是推力是最大的.而不是指你图上的桨有70%---75%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指的70%---75%是船在行进中桨直径的70%---75%没入水中时半浸桨的效率是最大的,也就是推力是最大的.而不是指你图上的桨有70%---75%的效率.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客气!

楼主:
看老外这条船的半浸桨,安装位置似乎也挺高的.

网友:
是太高了~~~~~~~~~~~要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