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6#自旋问题

楼主(2006-04-08):
我的36#机油门一打,机头马上快速向左旋转,请教各位高手要怎么调整过来

网友A:
皮带看看有没有松
我的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发现固定尾管的塑料定位销断了,使尾管向前移动,皮带就松了
我现在用504把尾管和机身固定住,就没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