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起飞

楼主(2006-04-09):
玩翼龙很久了,没有几次是滑跑起飞的,原因是起落架(钢丝)太软了,在泥地上很难跑直线,就算偶尔能滑跑起飞,也很勉强,对机轮的损伤也很大。如果有人搞个加强型的起落架就好了。

网友A:
没必要滑跑起飞,手抛不错呀

网友B:
用力人扔吧
汗~~~字节字节字节,够不?

楼主:
滑跑起飞才像飞机啊。

网友C:
用方向舵啊。。。。。。。。。。。。。。。。。。。。。。。。。。。。。。。。

网友D:
低速下方向舵效果不好的。还是找条好点的水泥路面。

网友E:
我第一次飞翼龙就是地面滑跑起飞的,在体育场,煤渣跑道.跑不直时,用方向舵修正的

网友F:
自己把起落架加强一下效果要有所改善。试试看

网友G:
我全都是滑跑起飞的啊,只是要滑跑挺长一段距离,所以只能在操场上玩

网友H:
我以前用滑跑飞的.虽然不直,但也能飞.现在全改手扔啦..因为..换场地了.草地上只能手扔.哈哈

网友I:
最方便的起落架加强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的151楼有图

网友J:
个人比较喜欢地面起飞的感觉,像真飞机,但大多数条件都不允许。

网友K:
翼龙直接手掷起飞就行啦,原装艾特的起落架还行,只是启迪翼龙起落架稍微软了一点

网友L:
我也喜欢滑跑起飞,有感觉。
最喜欢飞机起飞和落地的姿态了

网友M:
逆风只要场地够大跑一会儿就直了,还是手投好

楼主:
其实我觉得翼龙不单是起飞时滑跑不容易,降落时也不容易控制有一个平稳的滑行过程,特别是在风大一点的情况下,通常是晃晃悠悠就下来了,好在翼龙耐摔,很难看到有像油机那样的降落过程,大家飞过的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