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直用什么9克舵机的讨论?

楼主(2006-04-09):
现在玩电直用什么9克舵机的确很让钱袋紧的人犯难,许多人都说只用hs-56hb,hs-56舵机是不错的,但价格要200大洋,太贵了,再好的舵机玩十几个架次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为了玩亚拓450,我买了四只hs-56hb(190元每只,齿轮要35元),十只亚拓9xp(75元每只,坏了可更换的齿轮,齿轮组只要15元)。对比下来,现在我觉得用亚拓的9xp舵机(新款的)也很好,除了耐用性比56差点点,其它觉的用下来都差不多,并不象有人说的差别很大(玩几次8字旋转9xp舵机速度回中给人的感觉都很好)。而且亚拓的9xp舵机只有hs-56价格的三分之一。三倍的性价比,却拥有98%的性能,你说买什么呢?
请看亚拓网站对9xp的讨论

网友:
这种问题讨论得太多了,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玩电直用什么9克舵机的确很让钱袋紧的人犯难,许多人都说只用hs-56hb,hs-56舵机是不错的,但价格要200大洋,太贵了,再好的舵机玩十几个架次也就差不多玩完了。为了玩亚拓450,我买了四只hs-56hb(190元每只 ...

只能用十几架次的话绝对是你机器调试有问题,我的机器有点双浆,9X都能飞几十次

网友:
我的HDE 用GWS都飞了700多次,还在使用中.而且还是推PITCH的舵机.

楼主:
我说的十几架次是指完全的3d飞行,不是指平常的飞降了(因为这就讲不清了),要保证3d飞行,Jason 在网上就多次对舵机提出要标记号码,这样可以对使用时间进行跟踪,及时更换舵机,一般十个架次就要更换,如果不更换,出现意外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十几架次是指完全的3d飞行,不是指平常的飞降了(因为这就讲不清了),要保证3d飞行,Jason 在网上就多次对舵机提出要标记号码,这样可以对使用时间进行跟踪,及时更换舵机,一般十个架次就要更换,如果不更 ...

如果要说完全的3D飞行,你怎么知道9X和HS56是98%性能的相似?能做完全3D飞行的,根本就没几个用9X,你能?你试过9X和HS5698%性能的相似?即使如此,如此多的人不能做完全3D飞行,但在做非完全3D飞行时,HS56比9X可靠那么多,如果有钱我干吗不用?
    此外,请提供JASON在网上这些描述的网址,我和他交流还是蛮多的,可以PM给他问详细点!

网友:
10个架次换舵机???那要多少米啊!如果这样的话,舵机制造商岂不很发?比赛这样做还可以说,一般飞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吧.

网友:
我在用鸿达舵机,一个56的价格能买5个了.
三个舵机来推CCPM的SE,还不错,呵呵(我不飞3D)
用数码推尾巴,真好用~~~

网友:
呵呵 没钱 现在还是在用100米4个的杂牌舵机.

..............

网友:
10个架次,差不多了.我上次买的一个台湾的牌子的舵机,也不便宜...价格和9X一样....

20次左右吧,虚伪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