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的小问题,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06-04-09):
现在的lama太稳了,玩起来没有刺激,能不能又在保证稳定性还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提高灵活性的方法?
我想把平衡锤的长度变短,不知道可不可行?要变成多长才行?
谢谢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A:
把舵机上的连杆往外挪一个孔会灵敏很多,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lama太稳了,玩起来没有刺激,能不能又在保证稳定性还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提高灵活性的方法?
我想把平衡锤的长度变短,不知道可不可行?要变成多长才行?
谢谢各位大大解答:)

可以卸了平衡锤里的铜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卸了平衡锤里的铜块。

试过了,发现飞机严重失稳,打舵的时候经常突然的偏向一边,然后坠地。你的也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上的连杆往外挪一个孔会灵敏很多,试试看.

这个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发现飞机严重失稳,打舵的时候经常突然的偏向一边,然后坠地。你的也这样么?

我的飞得很稳啊,现在我就是这样飞的。我试过,哪怕卸掉整个平衡锤也能飞,这个时候开始不太稳了。不过只卸铜块是可以飞的。

网友:
这个简单,用剪刀把桨剪小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真的可以么?控制面变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