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电直尾电机电刷是只有铜片而没有碳刷的吗?

楼主(2006-04-09):
今天尾电机不转了,拆开发现电刷上无碳刷只有铜片,请问是这样的吗?铜片反面粘上的小橡皮是派什么用处的?我起先以为怎么碳刷装到反面去了,用万用表一量发现是橡皮。

网友A:
我有几个碳刷的.给你一个吧.

引用 楼主:
今天尾电机不转了,拆开发现电刷上无碳刷只有铜片,请问是这样的吗?铜片反面粘上的小橡皮是派什么用处的?我起先以为怎么碳刷装到反面去了,用万用表一量发现是橡皮。

那个橡皮片是用来增加电刷的弹力的.我有几个碳刷的,给个给你吧.你出运费.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橡皮片是用来增加电刷的弹力的.我有几个碳刷的,给个给你吧.你出运费.呵呵

多少钱一个啊?你在哪个城市?

其实手巧的话,自己换一下铜刷就行了,用薄铜片自己折。

网友:
橡胶皮是起阻尼作用的。
用铜片做的电刷比较硬,与整流子接触面小,对整流子的磨损很大,性能差,仅仅是为了降低成本。尽管可能会卖得挺贵,但仍属廉价电机。等到铜片磨损整流子的寿命也差不多了,没有再修的价值。碳刷比铜软,对整流子的磨损很小,才有换的必要,但整流子也要重新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一个啊?你在哪个城市?

其实手巧的话,自己换一下铜刷就行了,用薄铜片自己折。

东莞,
免费送你一两个吧.
交个朋友.我没有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