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舵机与传统的模拟舵机

楼主(2006-04-09):
数码舵机比传统的模拟舵机,即使是使用无线圈马达的模拟舵机,在工作方式上也有很多优点。但是这些优点也同时带来了一些缺点。在这里,我尝试将为大家分析数码舵机的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也为大家解除一些疑问。
传统的模拟舵机,有专有的逻辑芯片和定时装置,以及标准的30芯导线。
数字舵机,有以石英晶体控制的微处理器,FET放大器(场效应管),和能承受更大功率的50芯导线。
    首先,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在微处理器以外并没有什么分别(微处理器用于分析从接收机的输入信号,并控制马达转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的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虽然它们有着相同的马达、齿轮和外壳、同样的反馈电位器,看起来极其相似。
数码舵机最大的差别是在于它处理接收机的输入信号的方式。然后控制舵机马达初始电流的方式,减少无反应区(对小量信号无反应的控制区域),增加分辨率以及产生更大的固定力量。
    传统的舵机在空载的时候,没有动力被传到舵机马达。当有信号输入使舵机移动,或者舵机的摇臂受到外力的时候,舵机会作出反应,向舵机马达传动动力(电压)。这种动力实际上每秒五十周期的,被调制成开/关脉冲的最大电压,并产生小段小段的动力。 当加大每一个脉冲的宽度的时候,如电子变速器的效能就会出现,直到最大的动力/电压被传送到马达,马达转动使舵机摇臂指到一个新的位置。
    然后,当舵机电位器告诉电子部分它已经到达指定的位置,那么动力脉冲就会减小脉冲宽度,并使马达减速。直到没有任何动力输入,马达完全停止。
    您可以想象,一个短促的动力脉冲,紧接着很长的停顿,并不能给马达施加多少激励,使其转动。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比较小的控制动作,舵机就会发送很小的初始脉冲到马达,这是非常低效率的。这也是为什么模拟舵机有“无反应区”的存在。比如说,舵机对于发射机的细小动作,反应非常迟钝,或者根本就没有反应。

   第一,因为微处理器的关系,数码舵机可以在将动力脉冲发送到舵机马达之前,对输入的信号,根据设定的参数进行处理。这意味着动力脉冲的宽度,就是说激励马达的动力,可以根据微处理器的程序运算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功能要求,并优化舵机的性能。
   第二,数码舵机以高得多的频率向马达发送动力脉冲。就是说,相对与传统的50脉冲/秒,现在是300脉冲/秒。虽然,以为频率高的关系,每个动力脉冲的宽度被减小了,但马达在同一时间里收到更多的激励信号,并转动得更快。这也意味着不仅仅舵机马达以更高的频率响应发射机的信号,而且“无反应区”变小;反应变得更快;加速和减速时也更迅速、更柔和;数码舵机提供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固定力量。
  在实际使用中,这表示如果您尝试移动S9450的舵机摇臂,它的抵抗反应会明显的更快,更早地获得更多的动力/电压。并且,有更大的固定力量和更精确的定位。
    这些明显的优点后面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数码舵机需要消耗更多的动力。其实这是很自然的。更多的动力以更高的频率更早的输送到马达去,这一定会增加总体的动力消耗。
    不过,现在的电池科技可谓日新月异。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尺寸,但是出厂的容量几乎每个月都在增加。虽然数码舵机以更大的耗电量换取更多的性能,但是对于现在的电池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使用数码舵机,就必须在允许的尺寸很重量内安装最大容量的电池。您可以安装一个电流显示器以检查操作电流;如果可以的话,在每次行走前请确认将电池充满。 数码舵机是遥控模型的未来方向,所有使用过它们的人都会认识到它们和传统模拟舵机明显的差异,并且不再使用模拟舵机。以喷气机模型表演驾驶员Steve Elias的话来说:“数码舵机的灵敏反映和精确度使得飞机就象飞行在轨道上一样,在飞过数码舵机之后,觉得模拟舵机简直不知所谓”。

网友:
顶 好文章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A:
楼主解释的非常详细,不过举个例子.普通通控,可以控制100公里和1500米,用在普通3D机上基本区别不大?以现在的舵机连动方式,所带来的误差.提高的精度很难体现出来?响应速度用高功耗,用模拟舵机做出来,比数码少多少千分之一秒..........数码是好,可是真正发挥他的优势在现有模型上还基本上体现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释的非常详细,不过举个例子.普通通控,可以控制100公里和1500米,用在普通3D机上基本区别不大?以现在的舵机连动方式,所带来的误差.提高的精度很难体现出来?响应速度用高功耗,用模拟舵机做出来,比数码少多少千 ...

同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释的非常详细,不过举个例子.普通通控,可以控制100公里和1500米,用在普通3D机上基本区别不大?以现在的舵机连动方式,所带来的误差.提高的精度很难体现出来?响应速度用高功耗,用模拟舵机做出来,比数码少多少千 ...

两种可能性,1、你没同时飞过两种舵机;2、你的水平还没能体会到之间的区别!区别大了去了,数码的无响应区小的多,光看速度的话,换几套齿轮也可以提高速度,你以为开发舵机的人都是傻子啊?不要坐井观天!我门这些使用者知道使用中的区别就基本OK了,如果你体会不出来,太爽了,你根本不需要花钱买数码!但你不要认为买数码飞的高手都是些傻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可能性,1、你没同时飞过两种舵机;2、你的水平还没能体会到之间的区别!区别大了去了,数码的无响应区小的多,光看速度的话,换几套齿轮也可以提高速度,你以为开发舵机的人都是傻子啊?不要坐井观天!我门 ...

呵呵.数码是未来的趋势.
1.不到你飞的是什么,舵机驱动是什么连接方式.你说的死区是多少,是不是小于舵机连接件的误差.即使是全球头加轴承关节也是小于死区.

用奔驰和夏丽,在限速30公里作为交通传输工具当然有区别,奔弛舒服,我知道.可是作为主要的功能来讲,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非要拿数码和劣质舵机比,那是有很大区别,不说数码,就说用料和做工能一样吗?价钱在那摆着.
2.我飞ZOMM400尾推升级成全球头尾推,用过朋友的GY401+9253是比我用辉胜舵机+GY400好,但是光好在舵机上吗?同时也用GY401+GWS NARO+F HP/BB 10g 试过,真没什么感觉,至于其他地方没用数码没试过.不过基于连动部分的原因,我想不用HS56就用GWS NARO+F HP/BB 10g 微型舵机(带滚珠轴承)这100多点的比没有什么效果.(不过很可能是水平有限,同样的机器就是舵机不同,但总是没什么感觉)...以上问题仅限于探讨如有得罪请原谅..................

网友:
接收机给数码舵机的信号和给普通舵机的信号是一样的吗?
陀螺仪(如GY401)开关打到数码模式和普通模式,给舵机的信号有什么区别?

网友:
又长见识啦!!!!